[整流与稳压]
升压型开关电源的问题

楼主:
我在铃木雅臣的《晶体管电路设计》(下)的第11章中看到
一个升压型开关电源电路,见附件。
电路图中有好多日本的片子,我想用其他型号替代。
U1用74HC14,Q2用2N2222,Q1用AO3402,D1用1N5819。
我硬件不太行,大神给看看,这几个型号行不行?
不行的话,用哪个型号替代可以?谢谢!

网友A(2015-07-02):
有现成的升压开关电源芯片,一片包括图中所有元器件(不包括电感、二极管和输出侧分压电阻)。

楼主:
大神,我是做实验,学习模拟电路的,用芯片就没意思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我是做实验,学习模拟电路的,用芯片就没意思了。

很好!
估计你是要仿此图:

如果是,那么我告诉你:此图可并不是正统的PWM(脉冲宽度调制)。
跟铃木雅臣学开关电源,那是误入歧途。

网友B:
如果只是为了试验他的电路,这样代用应该是可以的
但这个电路有很多缺点
没有过电流保护,MOS管容易挂
电压调整很差,负载、输入、温度这些因素任何一个变了输出电压都会变

网友C:
74HC14的电源范围小,CD40106电源范围大点,可以玩玩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74HC14的电源范围小,CD40106电源范围大点,可以玩玩

电源是两个电池,3V,甚至不到3V,4000的驱动能力太差

楼主:
我是参考这个电路,不用锰电池,用5V电源。

网友D:
  原版的AO3402 Vgs(th)低于1.4V,在2.5VVgs时导通电阻小于0.11欧,最大Vds为30V,比较适合你的这个升压电路的开关元件。就怕你买到的不是原版的芯片而是别的厂家的3402,你需要测试一下再决定。其他没看出大问题。

      1、R1为100K电位器或可调电阻,R2为3.9K电阻 -- 这部分电路最低设置电压小于电源的3V,电源会直通;最高设置电压约16V。 R1之上需要多串入一个电阻,保证最低设置电压高于3V--按0.5V基极电压则这个电阻约510K; 此时R2可改为15K -- 此时设置电压区间约为 3.xV ~ 24.xV 之间,此时C3需要考虑耐压改为25V或以上
      2、C5 取值建议改为2200pF或其他小于0.1uf的值
      3、建议74HC14空余的两 ~ 三个门并联在U1A上,增加驱动能力
      4、当前电路占空比约50%,若为实验目的,可以考虑在R4前串一个门构建的单稳电路,加入电位器修改占空比
      5、建议前后各加LED指示灯

发新帖 本帖赏金 0.10元(功能说明)我要提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