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 yocto 编译错误

楼主(2015-07-02):
请问各位大侠, 我编译yocto 编译好几次了,都编译不过,请问是啥问题,有哪位碰到过吗?先谢谢了。

ERROR: Task 553 (/home/imx6/Documents/edm_yocto_qt5-20150305/sources/poky/meta/recipes-core/eglibc/eglibc-locale_2.18.bb, do_package) failed with exit code '1'

网友A:
没玩过yocto,感觉很复杂。待大神来解决

网友B:
看看配置里是否一致。

网友C:
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。我们建议您将此i.mx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。网址是https://community.freescale.com/welcome 谢谢。

网友D:
你是用的哪个命令,我也是刚弄yocto,感觉没有ltib好用......
我使用bitbake core-image-minimal这个命令,都编通过了......

网友D:
今天试了一下bitbake fsl-image-qt5这个命令,也都编过了......
总共下载的东西有不到5G......
你可以查查你的问题,我是按照官方的文档来操作的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