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牛桥不能用!软体找不到

楼主(2015-07-02):
牛桥装了最新固件,插上后电脑已经识别了,但是软体就是找不到桥。
牛人们帮我看一下会是什么问题,谢谢!

网友A:
驱动没装好吗

楼主:
应该装好了啊,要不然不会设备管理器不会显示正确的啊

网友B:
没遇到过这些问题,帮楼主顶一下

网友C:
感觉像是驱动没有安装好

网友D:
感觉是驱动和系统不够兼容

网友:
哈哈,楼主台湾的还是香港啊,还软体,无法找到牛桥,看看晶振坏了没

网友E:
看看上面的晶振啊,以前我晶振也坏过。

网友F:
感觉是没有固化好驱动

网友G:
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吧,或者在别的电脑上面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