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映射

楼主(2015-07-02):
最近看cy7c68013a的datasheet,上面说的是外部ram是64K的情况,如下图:

楼主:
现在我手上的板子的外部ram是32K,请问这时候的内存映射是怎样的呢?

网友A:
这要看怎么译码的

楼主:
什么意思。。。

网友A:
就是SRAM的片选/CS是怎样接的。

网友B:
一般会把它接在内部RAM的上边,这样,从0开始的内存就是连续的。

楼主:
有点明白了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