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做pcb

楼主(2015-07-02):
老板不会做pcb,就让我自己研究,学了几天终于给板子做了出来,但还是很多问题。
如图,
板上需要添加放大器和PLL,我想用放个接口,直接可以插的,那么原理图和pcb上应添加原件还是接口?
请大家帮忙指点要修改的地方,谢谢! 线宽 0.6mm

网友A:
1. 走线尽量45°角,不要直角;
2. 由于你的这个板子是插件的元件较多,注意下布局的紧凑型。3. 电源类的走线适当加宽。

网友B:
改贴片器件 板子可以很小
焊接也方便 器件也容易采购
走线更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走线尽量45°角,不要直角;
2. 由于你的这个板子是插件的元件较多,注意下布局的紧凑型。3. 电源类的走 ...

谢谢指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贴片器件 板子可以很小
焊接也方便 器件也容易采购
走线更简单

这个原件是导师要求的,没法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改贴片器件 板子可以很小
焊接也方便 器件也容易采购
走线更简单

改贴片是好主意,但要看焊接是什么方式,手工焊?贴片反而不好。插件就容易焊多了。个人想法,不代表就是对的。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