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偏置电阻怎么回事

楼主(2015-07-02):
图中的EL-1l7是红外发射管,通过三极管Q1控制。
请问TXDI输入高电平时,Q1为什么是导通的,而输入低电平时为什么是截止的
R1这个是偏置电阻,它起了什么作用,它的阻值是怎么算出来的,跪求大神

网友A:
Q1为低导通,

网友B:
首先,要告诉大家,VCA/VCB是多少电压,MCU的电源是多少。
其次,PNP三极管,是低电平时导通。

网友C:
楼主说反了,R1是保证可靠导通的,特别是VCB电压高于IO口电压时,相同是可以不要这个电阻

网友D:
基础知识吧,PNP三极管,你自己再测测,是不是不是这个器件借用的原理图封装。还要考虑一下TXD1和VCB是否存在压差。

网友E:
减小be极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