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请问大家,有没有测水位的传感器呢?

楼主(2015-07-02):
如题,谢谢大家

网友A:
用金属片分段,可以不?

网友B:
超声波也可以吧。。非接触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超声波也可以吧。。非接触。。

这个有点贵,我向要那种水位低了自动加水

网友D:
不知道楼主的需求是什么样子的

网友E(2020-08-24):
我有试过电容式的,不用接触水,用起来方便。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012982-1-1.html

网友F:
你去赛元的官网看看,他们有隔空测水位的MCU

网友G:
有一种水塔自动加水的设备,里面就有那种水位检测的传感器,可以到淘宝上搜一下,很便宜。

网友H:
楼主可以借鉴一下水塔检测水位的原理

网友I:
最简单常用的超声波

网友J:
水位的,一般就是红光和红外光的吧,用对管,进行测量,还是很准确的。

网友K:
有一种水塔自动加水的设备,里面就有那种水位检测的传感器

网友L:
一般就是红光和红外光的吧,用对管,进行测量,还是很准确的。

网友M:
这个有点贵,我向要那种水位低了自动加水

网友N:
超声波测水位的比较多。

网友J:
不知道,你这边对于成本方面的要求是否苛刻。如果要是不苛刻的话,还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