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VDDR 在掉电模式在完全关闭要怎么样设置才是正确的?

楼主(2015-07-02):
VDDR 在掉电模式在完全关闭要怎么样设置才是正确的?

网友A:
详细说说

楼主:
正在使用6488做一款小家电,在测试掉电模式电流是110uA,测试发现VDDR PIN 的输出有1.3V电压输出,按规格书要求REGCON&=0XFE;再进入掉电模式,再测试VDDR pin 电压还是1.3V .
在掉电模式 有开启timebase 功能设置 1min中断一次。

网友B:
是不是开启了timer3导致唤醒了?

网友B:
刚才做过测试,完全没有LZ所说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