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新唐的M0芯片加密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加密了还能往里面下载程序吗?

网友A(2015-07-20):
勾选上ICP工具中的“安全加密”后,烧录在Flash中的Code就不能再被读取出来了。

若使用ICP工具连接已经加密过的芯片,则会有如下的提示。

若要改写Flash里的Code,只能将Flash全部擦除,再进行烧录。从而达到对已烧录的Code进行保护的目的。

网友B:
加密后,人家不能读出来你的内部代码,也就是不能复制你的电路,这样就可以防止人家山寨你的产品了。

网友:
加密后就读不出来了

网友:
加密后可以防止人家抄袭啊,防止逆向工程啊。

网友B:
不知道楼主试试加密这个东西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