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分享与下载] AR环境中Kinetis的“0x40C -0x40F”加密位无法真正写入的原因

楼主(2015-07-02):
        最近,有客户反映在IAR6.6 环境中,即便在程序中配置了Kinetis的加密字段“0x40C -0x40F”,但在实际程序运行中发现这些加密位并没有被真正的写进去。现根据Colleagues的分析,结合个人的理解总结如下,描述不清楚之处希望能提出宝贵意见。

        原因:新版本的IAR 6.6 为了防止用户在使用Kinetis过程中误操作导致芯片被锁死,默认将加密位Disable了,在烧录Flash的时候设了最后一道闸门,将0x40C -0x40F的值统一成0xFFFFFFFE (解密模式)。 如果要完成加密, 可以修改其Flash Loader配置。

        证据:在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6.5_2\arm\config\flashloader\Freescale文件夹中,查看FlashK60Dxxx128K.board文件可以看到如下描述,其中<args_doc>与</args_doc>可以理解为一些注释,需要按解决方法的步骤设置。

        <args_doc>.....--enable_config_write - allow programming of 0x40C - 0x40F with user supplied data, in other case flashloader after erase of block 0 will write 0xFFFFFFFE (unsecure state).</args_doc>

        解决方法:

        1) 打开IAR的Options配置框,选择Debuger的Download 标签,勾选如下图所示的选项,可以看到此项目中对应的.board文件;

        2) 点击edit按钮, 显示如下对话框,两处分别对应着包含不同Flash Memory的器件设备;

        3) 对于不包含FlexNVM的器件,选择0x0-0xfffffff对应的条目,然后选择Edit;

        4) 在下面的对话框中的extra edit 项目中填写 “--enable_config_write” , 它意味着打开了在烧录Flash的时候设置的最后一道闸门,使能了用户对加密字段“0x40C -0x40F”的配置。关于此参数选项含义,可以查看下面框中parameters description的描述。

        5) 选择OK , 回到上级对话框,如下图可以看到“--enable_config_write”作为一个Extra Parameters显示出来;

        6)再次选择OK,回到上层对话框。 此处不用担心OK后修改的配置会替换Flash Loader中的默认配置,因为系统会自动保存刚才的修改到一个新的board文件,并存储到当前工程的文件目录中;

        7) 选择“save ”,保存;

        8) 选择"OK”,然后开始下载。

        9) 如果以后需要加密的时候, 可以使用新的board文件, 不需要加密的时候,选择使用IAR下面的board文件。

             至此,完成整个配置过程。

        关于在J_flash中选择使用加密:

        1)在Jflash中选择project settings;

        2)在Project settings栏选择CPU标签,勾选Device选项,并点击Freescale MKL25Z128xxx4后面的方框;

        3)在如下窗口Manufacturer中选择Freescale,找到对应的Device,选择带有"allow security"的选项,就可以支持加密了。否则即便在程序中Kinetis的加密字节设置了加密,代码也不会实     际的运行。

网友A:
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!

网友B:
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,非常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