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是IC坏了吗

楼主(2015-07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按照推荐电路来 一般问题不大 建议仔细看一看推荐电路 同时一定要仔细排查一下 看看其他电路是否对该电路有影响 ...

楼主:
74LVC4245

网友B:
详细说下啊,这样谁能看懂

楼主:
CPU是5V信号出来转成3V.3LCD
我的接法是5V转3。3V

楼主:
DIR接VCC(5V),OE接地

网友C:
数据信号?

楼主:
A0---B0,--------A7---B7

网友D:
生产制程导致?

楼主:
我也怀疑

网友E:
信号输出呢?

楼主:
是部会坏IC

楼主:
有5V信号输出,没有3。3V信号输出。

楼主:
哦,好吧,就这样吧

网友F:
楼主也不是新人了, 提问, 怎么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呢. 你得详细描述一下问题的情况, 网友们很热情来帮你分析问题, 你也要准备明白地文字说明, 来节约网友们和大虾的时间
那样也更能够得到最大的帮助, 是吧?

网友G:
换个芯片焊上去试试,看前后的效果一样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