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DSP的3.3V的PWM输出如何去驱动IGBT

楼主(2015-07-02):
DSP的3.3V的PWM输出如何去驱动IGBT

网友A:
别直接驱动啊

网友B:
pwm信号是送给IGBT驱动芯片,IGBT被驱动芯片驱动

网友C:
通常在驱动芯片前还有隔离芯片

网友D:
对,比如ISO721啊

网友E:
用个光耦隔离驱动后,用8050和8550对管驱动就可以了!Q

楼主:
OK,懂了,多谢大家

网友F:
有专门的驱动电路或驱动板. 驱动方式细分的话也有多种. 自举升压的, 隔离的...
百度百科里找到一**, 推荐看一下
http://baike.baidu.com.cn/view/3393459.htm

网友G:
推动IGBT   最好先通过一个驱动芯片来驱动   这样才能推动IGBT    如果直接通过DSP的IO端口   难度会很大

网友H:
处理器直接驱动不了IGBT,一般可以光耦来驱动

网友I:
IGBT 的驱动其实和 MOSFET 差不多.通常使用隔离驱动, 但也未必一定要隔离.
而最关键的是栅极驱动电路.
可以看看 TI 官方的专业驱动资料, 相信一定能了解了.
http://www.ti.com.cn/lsds/ti_zh/ ... ge?paramCriteria=no

网友J:
可以用8050和8550对管驱动

网友:
可以用光耦来驱动

网友K:
要使不加隔离,仅用pwm波形驱动mosfet管的驱动芯片然后再驱动mosfet管,会有什么问题吗?我用的HCS12+IR2110+mosf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