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: 4.76元(功能说明)
分享一个常用电器中的220V转12V电路

楼主(2015-07-02):
这是一个经典的220V转12V的电路,被用到了很多电器中,直到现在,你还是会在很多电器中看到。

接下来解释一下。

F1是个保险丝,相貌如下:

J1是220V输入口,哪个零线,哪个火线,无所谓,标上L和N是为了提示这里是接220V的。

C1是个安规电容,规格为275V/0.1uF,相貌如下:

安规电容和普通电容的区别就是,普通电容在断电以后,电荷会保留一段时间,安规电容则不会,所以会有效的保护我们断电接触电路后不会被电击。

R1是一个压敏电阻,前面的安规电容是保护人的,这里的压敏电阻是保护电路的,压敏电阻在过压是会箝位电压,不会过了压敏电阻允许的阀值。压敏电阻的相貌如下:

T1是变压器,由你的电路功率、所需电压、所需电流决定。
变压器相貌如下:

D1到D4就是我们常用的二极管了,是个标准的整流桥电路。
C2和C3也是我们常用的电解电容和普通电容即可。

我已经把这个帖子做成PDF了,你可以下载到自己的电脑保存:

网友A:
1、安规电容C1和压敏电阻R1通常不必要。
2、最后一幅照片中的变压器与电原理图中变压器不符,照片中是二次绕组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。
3、电原理图中具有铁芯的变压器,通常要把铁芯表示出来,即在两绕组之间加一粗直线。

网友B:
图文并茂,赞一个,就是电路图画的不规范,变压器符号用错,整流桥也应采用标准画法。注意保险丝的规格要跟功率匹配,安规电容和压敏电阻在工频变压器电源中不是必须,绝大多数工频变压器电源中并不会采用这样的设计。当然,楼主的态度值得肯定和赞赏!

网友B:
呵呵,竟然跟maychang在同一时间回此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安规电容C1和压敏电阻R1通常不必要。
2、最后一幅照片中的变压器与电原理图中变压器不符,照片中是二次 ...

:handshak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文并茂,赞一个,就是电路图画的不规范,变压器符号用错,整流桥也应采用标准画法。注意保险丝的规格要跟 ...

:handshake

网友C:
呵呵呵

我以为开关电源呢

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

网友D:
这还用分享?搞电路这是最基本的了吧,连这个都不会那也不是这块的料

网友D:
看标题还以为是阻容限流电路提供稳压输出的方案(成本极低),没想到是个变压器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竟然跟maychang在同一时间回此帖。

还是比老爷子慢一拍~~~ :lol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图文并茂,赞一个,就是电路图画的不规范,变压器符号用错,整流桥也应采用标准画法。注意保险丝的规格要跟 ...

高手啊

网友G:
"安规电容和普通电容的区别就是,普通电容在断电以后,电荷会保留一段时间,安规电容则不会,..."———— 楼主这个说法不对。由于安规电容的损耗角比普通电容更小,安规电容在断电以后,电荷保留时间比普通电容还要长点。
安规电容和普通电容的区别就是:即使电容器失效后,也不会导致电击,不危及人身安全. 安规电容除符合相应的电网电压耐压外,还要求这种电容器在电气和机械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安全余量,避免在极端恶劣环境条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。例如,楼主图中的C1安规电容实际耐压不小于2.5kV。远高于标称275V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图文并茂,赞一个,就是电路图画的不规范,变压器符号用错,整流桥也应采用标准画法。注意保险丝的规格要跟 ...

"绝大多数工频变压器电源中并不会采用这样的设计"
貌似很多设计都是这样设计的,例如家用空调,就接一个电容和一个压敏电阻。
不知道您认为的绝大多数的设计是什么样的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"安规电容和普通电容的区别就是,普通电容在断电以后,电荷会保留一段时间,安规电容则不会,..."————  ...

请问,你说的安规电容C1处的电容实际耐压不小于2.5KV,这个电压是怎么得出来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请问,你说的安规电容C1处的电容实际耐压不小于2.5KV,这个电压是怎么得出来的? ...

你看错了吧,我没有说过“耐压不小于2.5KV”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你看错了吧,我没有说过“耐压不小于2.5KV”

是XMAR说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"绝大多数工频变压器电源中并不会采用这样的设计"
貌似很多设计都是这样设计的,例如家用空调,就接一个 ...

那你再看看其它电器,比如采用工频变压器的电源适配器(多见用于Modem的)、家用音响、过去的收录机、黑白电视机等等。至于说空调,现在多数用的都是开关电源。即便有人这么用,也不代表这么用就是金科玉律,理论上就没有什么必要性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B:
图文并茂,赞一个,就是电路图画的不规范,变压器符号用错,整流桥也应采用标准画法。注意保险丝的规格要跟 ...

同意 看半天才看出整流器 ,应该是2个二极管串联 然后2组 并联. 比较像桥式.

网友K:
这种电源,我一般还是会放上压敏电阻的,就把它当成一个防浪涌保护吧,必要时能烧断保险丝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I:
请问,你说的安规电容C1处的电容实际耐压不小于2.5KV,这个电压是怎么得出来的? ...

查看安规电容标准: X2耐高压小于等于2.5 kV

网友L:
起码的,图得画得规范且符合最基本的阅读习惯....

网友M:
引用 网友H:
"绝大多数工频变压器电源中并不会采用这样的设计"
貌似很多设计都是这样设计的,例如家用空调,就接一个 ...

工频情况下是不需要加安规电容和压敏电阻的,变压器是有10%——20%的输入电压波动范围的;家用电器在进户开关箱都会安装漏保,安规电容和压敏电阻作用就不大了

网友N:
出来的12V直流文博怎么样?

网友:
这种教科书里的东西楼主就不要分享了吧。

网友O:
14D561K  OR 14D471K ?

网友P:
这个是整流桥电路啊,不过对于前面电容,压敏,和保险丝的讨论还是蛮有意思。我觉得加两个元件就够了,一是保险丝,二是压敏,

网友Q:
我看到就是一个变压器,和12V关系不是很大!

网友R:
楼主这种 。我一般直接 220加个合适变压器,再加个整流桥如808这种的,要求不高的情况下。就12V了。

网友S:
稳压都没有,怎么能肯定是12v,就算你变压器绕的匝数可以,带载和空载也不一样

网友T:
像LM7812之类的稳压器都没有,要保证输出是12V不是很靠谱哦~就像楼上所说的,变压器空载和负载的情况下,输出电压是不一样的,记得两者差4V左右呢。何况市面上,220转12的变压器质量是参差不齐的

网友U:
这个确实是很经典很便宜的电源电路

网友V:
赞一下,继续努力,楼主出更复杂些的图。

网友W(2015-10-16):
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D1和D3起什么作用?

网友X(2016-05-06):
?看不到图

网友Y(2016-09-06):
PE-12V-B4是一款能够在15V至380V输入电压范围内运作的150mA/12V 降压型稳压器,产品特点: 1)宽工作输入电压范围:15V至380V(400V绝对最大值);2)高达150mA的输出电流;可通过并联增加输出电流;3)无需电感、无需变压器、无需MOS管,从而减少外围器件的成本;4) 超小体积:L18*W9.5*H15.5mm.

网友Y(2016-11-02):
参考:220V转12V电路图(不用变压器、不用电感)

网友Z:
看标题还以为是阻容限流电路提供稳压输出的方案

网友AA:
教科书式的做法有可能不适合实际运用啊,尤其是接被污染过的电网

网友AB:
引用 网友J:
同意 看半天才看出整流器 ,应该是2个二极管串联 然后2组 并联. 比较像桥式. ...

就是桥式,我还琢磨了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只不过他的画法,,,,,,,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