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LM358

楼主(2015-07-02):
用LM338作直流稳压芯片,怎么测量输出的电流的最大值呀?需要接什么样的负载?

网友A:
标题中是LM358,正文中是LM338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标题中是LM358,正文中是LM338。

抱歉,打错了,是LM338

网友B:
功率 水泥电阻
根据你的输出电压  预估 最大电流值 选取电阻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功率 水泥电阻
根据你的输出电压  预估 最大电流值 选取电阻值

当输出电压为12V时,我接了一个8欧姆,10w的水泥电阻,测输出电压的时候只有0.5V,这是为什么呀?

网友C:
你不会是直接用LM358的输出脚直接驱动负载吧?

楼主:
标题中打错了,是LM338直流稳压芯片,不是LM358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当输出电压为12V时,我接了一个8欧姆,10w的水泥电阻,测输出电压的时候只有0.5V,这是为什么呀? ...

至少至少,先要测量一下输入电压吧?

楼主:
输入电压肯定正确,我已经找出问题了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