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
这个充电电路12V能充到8.4V吗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7-03):
应该可以,但是电池电压比较高的时候,可能充电电流小一些。

网友B:
TI有专用芯的 最大 可以支持到6串 10A

楼主:
我是做实验。

网友C:
1、LM317在输出电流1A左右时,VIN和OUT之间压降约2V,电阻RLIM两端电压1.25V,1N4001在前向电流为1A时前向压降约1V,一共4.25V。如果需要在充电电压接近8.4V充电电流还能达到1A的能力,需要的输入电压就等于8.4+4.25=12.65V。如果12V输入,在电池充电到约7.75V时,充电电流就开始不能恒定为1A,而开始减小。因此12V是不够的。
2、可以调节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调节电阻,开关电源输出可能调整到13V。

楼主:
我试试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