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每日一问] 【打赏_20150703】AC-DC模块输入、输出可以反接吗?

楼主(2015-07-03):
规则: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、准确的帖子,打赏作者3元!

【今日问题】:AC/DC 模块的输入、输出可以反接么?为什么?

网友A:
输入可以反接的,输出不能反接。
原因:输入为交流电压,正弦波形式,反接后输入形式不变,
         输出为直流电压,电流有方向,如果反接的话,会损坏芯片。

网友B:
输入部分正负极,输出要分的,另外输入不能当输出,输出不能当输入。

网友C:
输入为交流电压,反接没什么影响,输出是直流就要区分正负极了

网友D:
输入是交流的无所谓反接与否,输出是有要求的

网友:
应该不可以吧

楼主:
【参考答案】AC/DC 系列产品输出部分为低直流电压,次级电路器件都为低压额定值,如输入、输出端反接,输出端电路器件承受高电压的交流,产品将会直接损坏,所以不能接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入部分正负极,输出要分的,另外输入不能当输出,输出不能当输入。

鼓励新人发帖回答,获得本帖打赏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