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可不可以从一个芯片中把程序读出来然后烧到另一个...

楼主(2015-07-03):
RT,只需要读出来.HEX或.BIN文件即可,请问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做到

网友A:
可以,如果没有加密的话,如果加密的话,那就没有办法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如果没有加密的话,如果加密的话,那就没有办法了

具体方法是什么,求解答一下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