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不知道这种噪声怎么来的?

楼主(2015-07-03):
我最近要做一个前置放大器,因为信号比较小,而且使用了高压,所以要求有高压保护功能和低噪声,但是我做的结果不理想。
如图1是我不加任何高压保护器件,也没有信号输入时产生的输出信号;

图2是在输入端加背对背二极管,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输出的信号;

图3是在没有信号输入,输入端加高压抑制管TVS输出的信号。

这样看来这个输出信号的频率大概在100HZ左右,想知道如何去除?因为没有老师指导,但是事情又急,所以请教各位大侠了,谢谢

网友A:
输入端的保护器件,估计个头比较大,引入了交流噪声,导致放大器轻微的波动。
另外,你这个图1-3,是怎么排列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入端的保护器件,估计个头比较大,引入了交流噪声,导致放大器轻微的波动。
另外,你这个图1-3,是怎么排 ...

图排列?

网友A:
呵呵,刚才还有4个图,现在3个了,奇怪了。
你这是交流电干扰。

不错不错,论坛发帖质量确实不咋的,有些回复太水了~没有激烈的批评,有些人是不会思考的!
废话大师,人家问你干扰怎么来了,结果你反复说这是交流干扰 我看了你大多的回复,都是装逼的水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输入端的保护器件,估计个头比较大,引入了交流噪声,导致放大器轻微的波动。
另外,你这个图1-3,是怎么排 ...

竟说废话

我不会和你这个流氓无赖斗嘴的,我的帖子无需你回复,我也不会回复你的帖子。
你说的是什么话?
你说的才是废话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刚才还有4个图,现在3个了,奇怪了。
你这是交流电干扰。

恩,谢谢,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消除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恩,谢谢,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消除

交流电的干扰,注意布线,输入敏感信号尽量屏蔽起来,另外,如果不需要低频频带可以考虑加高通,输入阻抗尽量不要太大。最后测试,还是要接上信号源测试,因为信号源一般是低内阻的。

装逼大侠,你这回复放在所有问题都可以,蒙刚入门的菜鸟还行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刚才还有4个图,现在3个了,奇怪了。
你这是交流电干扰。

又是废话
谁又不瞎看不出来这是交流干扰?
人家问你干扰怎么来的,结果你反复说这是交流干扰,不知道是你眼睛有问题还是理解能力有问题?

我不会回复你的帖子的,无赖。人家是否知道,不需要你来判断。

网友A:
还真的很懂的样子。每天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,累不?和某大师一样了。

网友A:
什么是感性元件?
稍微长一点的走线就是感性元件了。

只会玩文字游戏的江湖骗子 人家问你干扰怎么来的,结果你反复告诉人家是交流干扰,你说你是不是傻,是不是傻

网友C:
什么情况,你们两个有仇啊

网友D:
最近太阳黑子活动比较剧烈,都辣么的激动啊

兄弟们,有本事就都拿出来  不要叽叽歪歪的

网友E:
将前置放大器图纸贴出来,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将前置放大器图纸贴出来,看看。

已经附上,谢谢啦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什么情况,你们两个有仇啊

:L 感觉吵得蛮激烈的 为什么?

网友G:
这仿真软件是??谢谢楼主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仿真软件是??谢谢楼主

这个是我示波器测量的

网友H:
把这个装到一个封闭的,不透光的金属合子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把这个装到一个封闭的,不透光的金属合子即可。

这个测量就是在封闭的金属盒中进行的

网友I:
LZ用了1G的反馈电阻,1pF的电容,阻抗太高。
高阻抗,本身产生白噪声,表现为波形的基本部分,尖脉冲部分是空间噪声耦合到线路中产生的。
LZ的反馈回路含有jfet,不常见。为了提高输入阻抗,把jfet包含在反馈回路中不合适。
反馈回路需要重新设计,要降低回路阻抗。

LZ也可以将输入信号和输出要求描述清楚,请二姨的高手帮你选择合理的电路结构。

你的噪声耦合观点回复很好!!我认为电路功能是微弱电流放大,反馈1G电阻是用来电流转电压的。此处JFET正是针对微小电流提高输入阻抗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LZ用了1G的反馈电阻,1pF的电容,阻抗太高。
高阻抗,本身产生白噪声,表现为波形的基本部分,尖脉冲部分是 ...

谢谢,这个是我所在领域比较常用的电路,因为输入信号比较低,大概在10的-14次方库仑的电荷信号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这个测量就是在封闭的金属盒中进行的

建议用JFET,不要用二极管,因为少子机理的PN结,冲击噪声挺大的,加强滤波。对低频测量影响不大,周期性看,电源或空间干扰,是不是二极管的空间有扰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这个是我所在领域比较常用的电路,因为输入信号比较低,大概在10的-14次方库仑的电荷信号 ...

是光电倍增管或者微通道的前置放大吗?
我以前做过光电倍增管信号放大,当时市场典型电路有问题,重新设计才大幅度提高了信噪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是光电倍增管或者微通道的前置放大吗?
我以前做过光电倍增管信号放大,当时市场典型电路有问题,重新设 ...

电离室用的电荷前置放大器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电离室用的电荷前置放大器

这个就不熟悉了。
光电倍增管也是高压,小电流。刚接触的时候,发现市面上用的都是传统电路,元件型号都很老,当然效果也不理想。
感觉高压小电流放大这一块,因为比较专业,新电路和新元件的应用还是比较慢的,从原理上开始设计新电路,更容易提高性能。以前的印象,不知道现在的情形。

1G的电阻很大,而且在反馈回路中,放大器输出的噪声肯定会比较大。

说的有道理
这个回答得好。

网友E:
如果你确定这个输出信号的频率大概在100HZ左右,应该是从电源进入的信号。
1、将示波器外壳接地;
2、将前置放大器的屏蔽盒子接地;
3、将电源的外壳接地;

网友:
一般示波器外加表笔,大概就这个分辨率了,楼主的示波器什么型号的?

网友:
原理图不对吧,射频信号,用3.3K的放大电阻?

网友H:
加大1PF电容试下,到现在为止,放大需要的带宽是多少,目标是低频的,完全可以用低通滤去。

网友J:
1、你的INPUT信号应该是个电流信号,而且这个输出电流信号的器件应该要一个高压的运行环境。电流很小,所以需要用1G的电阻来做电流转电压。以上是猜测,希望得到楼主验证。
2、噪声可能有两部分:
       A、外部引入:对于1G这么大的反馈电阻,确实容易产生20楼说的噪声耦合,另外反馈电容C10和反馈电阻R10的布局布线也很重要。
            PCB中由于是很小的电流测量,可以用屏蔽环和开槽技术(PCB中不完全绝缘);
       B、电路本身:高压是否稳定,运放供电电压直接用到桥式电流中,可能会讲电源噪声引入,需要用示波器好好测量。
3、问题:请问耦合电容C5和C6是多大?你的INPUT信号是什么输入的?电流有多大,范围是多少?最好能够看到你的PCB照片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J:
1、你的INPUT信号应该是个电流信号,而且这个输出电流信号的器件应该要一个高压的运行环境。电流很小,所以 ...

不好意思,我的回复也没有直接对这个100HZ噪声的产生原因进行解释。或许对于我来说,看到一个电路首先就是想弄清出电路的作用和运行原理。所以希望楼主帮我回答一下电路的作用,和我的几个问题。噪声我肯定可以帮你找出来!!!

网友K:
建议用JFET,不要用二极管,因为少子机理的PN结,冲击噪声挺大的,。。。

说的有道理,用JFET把GS短路就等效于一个二极管(也可能是GD短路,记不得了)试试

网友L:
引用 网友I:
LZ用了1G的反馈电阻,1pF的电容,阻抗太高。
高阻抗,本身产生白噪声,表现为波形的基本部分,尖脉冲部分是 ...

白噪声没这么大的。我建议楼主一是把输入输出要求说清楚,二最好把PCB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布局结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不好意思,我的回复也没有直接对这个100HZ噪声的产生原因进行解释。或许对于我来说,看到一个电路首先就 ...

谢谢啊,我这个就是简单的电荷灵敏前置放大器,(1)因为要求测量的电荷量比较小,大概是10e-14库仑左右吧,或者要求电荷量更低。目前信号只是给定一个标准信号,还没有使用高压(前天尝试一下,元器件击穿了:L)。
(2)其中C5和C6都是1NF高压电容,如果标准信号比较好的话,以后的输入信号会来自于电离室。
(3)关于PCB,我第一次做的问题比较多,但是噪声没有这么大,这次做的问题也很多,现在把PCB附在第一页,还希望多多指导我啊,因为自己不是电子方面,无奈老师的任务,谢谢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對的,兩個4148的結電容大約8pF,與1pF剛好形成負反饋,這樣放大率8倍,于較高頻域越明顯。4148本身雜噪 ...

1PF是我使用的底线了,下一步还要尝试使用0.1PF电容,不知道有没有好的二极管作为高压保护使用,谢谢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说的有道理,用JFET把GS短路就等效于一个二极管(也可能是GD短路,记不得了)试试

...

太谢谢了,我昨天看了我们这一行性能比较好的外国产品,他们使用说明也是这么说的,晶体管发射极和基极短接一个电阻接地,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噪声小的晶体管推荐没,谢谢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加大1PF电容试下,到现在为止,放大需要的带宽是多少,目标是低频的,完全可以用低通滤去。 ...

电容再增加就不能满足转化增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你确定这个输出信号的频率大概在100HZ左右,应该是从电源进入的信号。
1、将示波器外壳接地;
2、将前 ...

谢谢,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建议用JFET,不要用二极管,因为少子机理的PN结,冲击噪声挺大的,加强滤波。对低频测量影响不大,周期性 ...

有没有好的场效应管推荐代替二极管?谢谢,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电容再增加就不能满足转化增益了

不明白转化增益,增加电容,跟带宽有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不明白转化增益,增加电容,跟带宽有关。

我们叫转化增益,就是输出电压/输入电荷,而这个量几乎约等于这个反馈电容的倒数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我们叫转化增益,就是输出电压/输入电荷,而这个量几乎约等于这个反馈电容的倒数 ...

明白 了,电荷转化成电压的增益,V/C,但从反馈来看,不是用来电荷放大的,而是电流放大的,电何放大反馈电容(或称积分电容),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明白 了,电荷转化成电压的增益,V/C,但从反馈来看,不是用来电荷放大的,而是电流放大的,电何放大反馈 ...

我问过一个老师说其实差别不大,差别就在那个反馈电阻,直接蒙了,因为大学学的不是电路方面的:'(

放大电何,这个肯定不对的。

网友K:
三极管的低噪声有:2N5086/7/8/9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三极管的低噪声有:2N5086/7/8/9

谢谢

网友N:
我觉得是因为高压地与低压地之间连接的C3电容有关,调一下C3的大小再看看

网友O:
我也在做电荷前方 也遇到和LZ类似的问题 你的探测器是什么?  高压多少?

网友O:
引用 网友J:
1、你的INPUT信号应该是个电流信号,而且这个输出电流信号的器件应该要一个高压的运行环境。电流很小,所以 ...

这个是电荷灵敏前置放大器 反馈电阻的作用主要是稳定静态工作点

网友O:
引用 网友J:
1、你的INPUT信号应该是个电流信号,而且这个输出电流信号的器件应该要一个高压的运行环境。电流很小,所以 ...

1G的作用还有就是提供释放电容两端电荷释放的通道

网友O:
LZ的电源用的是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我也在做电荷前方 也遇到和LZ类似的问题 你的探测器是什么?  高压多少?

我的探测器是电离室,工作电压在1500V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这个是电荷灵敏前置放大器 反馈电阻的作用主要是稳定静态工作点

使得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LZ的电源用的是啥?

我用的是不知道什么型号的直流电压源

网友O:
引用 楼主:
我的探测器是电离室,工作电压在1500V左右

高压电离室? 测氡?

网友O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不知道什么型号的直流电压源

输入空接的时候也有这个噪声吗  另外你用信号发生器测试过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输入空接的时候也有这个噪声吗  另外你用信号发生器测试过没

用过ORTEC 419测试过,这个规律性噪声还是有的

网友O:
引用 楼主:
用过ORTEC 419测试过,这个规律性噪声还是有的

那可能是电源上的吧?  换个电源试试呢

网友J:
这个噪声和输入信号关系不大,主要是电源、PCB、以及电路结构和器件导致(最近有点忙没上论坛)。100Hz噪声一般是市电串扰(串扰和电源系统有关,或者辐射)进去,然后经运行电路系统后产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个噪声和输入信号关系不大,主要是电源、PCB、以及电路结构和器件导致(最近有点忙没上论坛)。100Hz噪声 ...

老师说也是电源的问题。

网友P:
楼主 如果你测的是pA或者fA级别的 你的pcb板材绝缘度不一定够,粗看你的板子还是fr4的,还有输入端要用聚四氟乙烯做隔离岛

网友Q:
关注,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