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F411RE Nucleo的Arduino接口的问题

楼主(2015-07-03):
看到STM32F411RE Nucleo上有和Arduino一模一样的接口,是STM32F411RE Nucleo本身就具有与Arduino一样的功能可以当做Arduino来用,还是要用STM32F411RE Nucleo来控制Arduino?谢谢哪位大大能够告诉。

网友A:
可以连接Arduino接口的器件

网友B:
一种接口而已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连接Arduino接口的器件

我再问下 是不是可以 直接通过Maple_IDE编写程序来往板子里面烧写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