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这个PNP三极管怎么选

楼主(2015-07-03):
我看铃木雅臣的《晶体管电路设计》(下)第12章的降压型电源电路,如下:

我想搭个电路试验一下:
有几个问题
1.我只有12V开关电源,没有15V的。请问用12V电源可以吗?
2.图中的IC我想用CD40106,NPN用2N2222,二极管用1N5819,应该没什么问题吧?
3.图中的PNP三极管怎么选呢?似乎要求比较高。请大神推荐一款常用的,我准备在淘宝上买。
谢谢!

楼主:
高手支招啊!

楼主:
书上说开关管应该选择稳态集电极电流的最大额定值大于21mA,瞬态集电极最大额定值大于210mA的器件。
集电极和发射极电压的最大额定值大于15.3V的晶体管。
请高手给推荐一个。

楼主:
用8550可以吗?

网友A:
我曾经告诉你:向铃木雅臣学开关电源,叫做误入歧途。

楼主:
我不是学开关电源,是学模拟电路。只要有那个效果就可以了,不是做实际产品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不是学开关电源,是学模拟电路。只要有那个效果就可以了,不是做实际产品。 ...

那也不要从铃木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不是学开关电源,是学模拟电路。只要有那个效果就可以了,不是做实际产品。 ...

学模拟电路,也别找铃木。
而且,该电路虽然能够工作,但环境稍微改变一些,例如要求输出更大的电流(达到安培级),该电路就不行。但正规设计电路只要修改元器件参数,就可以实现。

网友C:
铃木雅臣的这个开光电源电路,我曾经想利用它制作一个3V升5V的开关电源,当然,做着玩,但用个电路不现实
个人愚见:楼主要是想研究电路原理,可用Pspice电路仿真,要想达到实际效果,直接用芯片

这个电路可以做升压???这个电路为什么不现实,请给出理由。

网友D:
好复杂的说。

网友E:
它的频率很低,随便用没关系

网友E:
很业余的搞法,如今已不值得花费时间过多关注

网友F:
我想告诉楼主,只要你真的对电路感兴趣,任何一个电路都可以拿来分析和学习,模拟电路多看图,多分析积累,质变引起量变!
另外针对你说的三极管选型,首先你可以看一些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的图,多去总结三极管的用法。现在就算给你推荐用哪款三极管,虽然貌似解决了你的急需,但是就像学武功,只是学到了招式,要学内功心法才有用。所以推荐多看一些电源设计书籍,那个上面都是干货,学起来速度快很多!
三极管2N2222是用来拉低CD40106引脚3的电压,使4脚输出为高电平!所以你说的8550是可以的,这个三极管只要满足集电极电流乘以R7得到接近0V就OK。
二极管IN5819是续流回路,所以要求开关速度快,并满足电流大小。具体的电流多大我就不给你算了,这个和电感有关系。
你还是底子太差,多看书!!!

网友G:
问LZ一下,这个电路做好了,对你有什么意义;
仔细分析一下电路的原理,了解一下作者的思路,想通了,这个电路就学到了,就是把图忘记了也没有关系,你已经知道为什么要这样,自己画一个就好了;
主要的还是,这个电路在现在,对于多数人来说是用不到的,一堆元件,成本,难度都没特点,好处就是可以说明原理,以后用到的大多是专用的IC,最多就是加上电流/电压扩展就好了,如果的以后设计IC,当我没说;
多看别人设计的电路,理解一下每个元件的作用和工作条件,参数自然就有了,有理解不了的地方,试者去掉它分析,看看什么结果,反过来推断它的作用,如何实现的,作者如何想的,你有什么看法,如何设计;只有自己脑海有了设计,才是学会的迹象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想告诉楼主,只要你真的对电路感兴趣,任何一个电路都可以拿来分析和学习,模拟电路多看图,多分析积累, ...

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问LZ一下,这个电路做好了,对你有什么意义;
仔细分析一下电路的原理,了解一下作者的思路,想通了,这个电路就 ...

谢谢!我主要是觉得光看书分析,印象不深。
实际动手做一下,看看波形,调试一下,理解的更深刻。

网友H:
这个电路更好:

楼主:
第一个运放接成方波发生电路,控制MOSFET通断,第二个运放是反馈回路。是不是这样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铃木雅臣的这个开光电源电路,我曾经想利用它制作一个3V升5V的开关电源,当然,做着玩,但用个电路不现实
...

呵呵……不好意思,这个是降压的……当然我用的铃木雅臣的那个升压电路,跟这个电路结构肯定不一样,但控制方式是一样的,不现实的地方在于(个人理解):1.没有过流保护;2.占空比调节方面只能减小而不能增大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第一个运放接成方波发生电路,控制MOSFET通断,第二个运放是反馈回路。是不是这样?
...

第二个是误差比较放大器。。

嗯,你把这个电路仿真或者实做下,很有好处的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这个电路更好:

你这个电路U1A那块怎么理解,求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