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汽车MCU – KEA] MC9S12XEP100

楼主(2015-07-03):
MC9S12XEP100中CAN寄存器有四个,可为什么只有CAN3与CAN4,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A:
楼主说的不是寄存器,应该是CAN模块把。
只是说明这个系列最多有4个CAN模块,而你这个芯片正好又两个。
CAN模块应该是一样的,只不过是数量的问题。

网友B:
都一样一样的。

网友C:
这个没有区别,楼主大蛋使用吧。

网友D:
CAN模块的资源是一样的

网友E(2015-09-07):
不懂不要随便回复了
最多支持4个can模块的
不同封装数量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