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移植uCOS II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5-07-03):
最近在看有关uCOS的资料,看完邵老师的书之后想把uCOS移植到STM32上面,但是看到官方的移植程序时有个问题不解,请请问一下各位。
#define OS_CRITICAL_METHOD 3

#if OS_CRITICAL_METHOD=3
#define OS_ENTER_CRITICAL() {cpu_sr = OS_CPU_SR_Save();}
#define OS_EXIT_CRITICAL()  {OS_CPU_SR_Restore(cpu_sr);}
#endif

为什么在STM32上面移植的时候就要用第三种方法呢?谢谢

网友A:
1.2.3.
都 可以使用,各有優缺點,第三種可以保存中斷前的狀態,之后再恢復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2.3.
都 可以使用,各有優缺點,第三種可以保存中斷前的狀態,之后再恢復.

好的,谢谢

网友B:
主要修改头函数吗?

网友:
{OS_CPU_SR_Restore(cpu_sr);}  宏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