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
i.mx536(cotex-a8核)的SPI驱动理解一(probe)

楼主(2015-07-03):
    <pre name="code" class="cpp"><pre name="code" class="cpp"></pre><pre name="code" class="cpp">//整个probe主要包含以下几步,与其它的ARM芯片很相似
    //(1)填充三个结构体struct mxc_spi_master,struct spi_master,struct mxc_spi
    //(2)申请IO资源,中断
    //(3)SPI寄存器配置
    //(4)spi_bitbang_start(即调用spi_register_master)
    //(5)spi_new_device
    static int mxc_spi_probe(struct platform_device *pdev)
    {
        //spi私有数据结构体,imx芯片独有,主要存储板级配置文件中设置的一些参数
        //个人觉得这个结构体有点多余,还没弄清楚原因?
        struct mxc_spi_master *mxc_platform_info;
        //描述spi控制器结构体,spi驱动通用
        struct spi_master *master;
        struct mxc_spi *master_drv_data = NULL;
        //一般的ARM控制器的SPI驱动都会包含以上三个结构体(具体名称不用)
        struct resource *res;
        unsigned int spi_ver, wml;
        int ret = -ENODEV;

        /* Get the platform specific data for this master device */
        //为什么这里可以强制转换struct platform_data为struct mxc_spi_master?
        //因为platform_data是一个void类型的指针
        mxc_platform_info = (struct mxc_spi_master *)pdev->dev.platform_data;
        if (!mxc_platform_info) {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can't get the platform data for CSPI\n");
            return -EINVAL;
        }

        /* Allocate SPI master controller */
        master = spi_alloc_master(&pdev->dev, sizeof(struct mxc_spi));
        if (!master) {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can't alloc for spi_master\n");
            return -ENOMEM;
        }

        /* Set this device's driver data to master */
        //保存master到pdev
        platform_set_drvdata(pdev, master);

        /* Set this master's data from platform_info */
        //主机控制器编号,如果板子上有多个spi总线,靠这个域区分
        master->bus_num = pdev->id + 1;
        //支持spi设备个数
        master->num_chipselect = mxc_platform_info->maxchipselect;
        //模式标志位
        master->mode_bits = SPI_CPOL | SPI_CPHA | SPI_CS_HIGH;
    #ifdef CONFIG_SPI_MXC_TEST_LOOPBACK
        master->num_chipselect += 1;
    #endif
        /* Set the master controller driver data for this master */
        //spi_master_get_devdata调用dev_set_drvdata获取设备私有数据
        //读取保存在master->dev中的私有数据
        //这个私有数据是在上面的spi_alloc_master中配置的。
        master_drv_data = spi_master_get_devdata(master);
        //mxc_bitbang是一个spi_bitbang结构体,struct spi_bitbang 是具体的负责数据传输的结构体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mxc_bitbang.master = spi_master_get(master);
        //把存储在mxc_platform_info中的一些参数(板级配置文件中设置)存储到master_drv_data
        if (mxc_platform_info->chipselect_active)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chipselect_active =
                mxc_platform_info->chipselect_active;
        if (mxc_platform_info->chipselect_inactive)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chipselect_inactive =
                mxc_platform_info->chipselect_inactive;

        /* Identify SPI version */
        //根据扳级配置文件中设置的版本
        spi_ver = mxc_platform_info->spi_version;
        if (spi_ver == 7) {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 = &spi_ver_0_7;
        } else if (spi_ver == 5) {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 = &spi_ver_0_5;
        } else if (spi_ver == 4) {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 = &spi_ver_0_4;
        } else if (spi_ver == 0) {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 = &spi_ver_0_0;
        } else if (spi_ver == 23) {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 = &spi_ver_2_3;
        }

        dev_dbg(&pdev->dev, "SPI_REV 0.%d\n", spi_ver);

        /* Set the master bitbang data */
        //SPI传输的各个函数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mxc_bitbang.chipselect = mxc_spi_chipselect;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mxc_bitbang.txrx_bufs = mxc_spi_transfer;
        //该函数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mxc_bitbang.master->setup = mxc_spi_setup;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mxc_bitbang.master->cleanup = mxc_spi_cleanup;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mxc_bitbang.setup_transfer = mxc_spi_setup_transfer;

        /* Initialize the completion object */
        //completion是内核中一个轻量级机制,允许一个线程告诉另一个线程工作已完成
        init_completion(&master_drv_data->xfer_done);

        /* Set the master controller register addresses and irqs */
        //获取板级配置文件中设置的资源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res = platform_get_resource(pdev, IORESOURCE_MEM, 0);
        if (!master_drv_data->res) {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can't get platform resource for CSPI%d\n",
                master->bus_num);
            ret = -ENOMEM;
            goto err;
        }
        //检测申请的资源是否可用,并把资源标志为已用
        if (!request_mem_region(master_drv_data->res->start,
        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res->end -
        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res->start + 1, pdev->name)) {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request_mem_region failed for CSPI%d\n",
                master->bus_num);
            ret = -ENOMEM;
            goto err;
        }
        //映射虚拟内存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base = ioremap(master_drv_data->res->start,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res->end - master_drv_data->res->start + 1);
        if (!master_drv_data->base) {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invalid base address for CSPI%d\n",
                master->bus_num);
            ret = -EINVAL;
            goto err1;
        }
        //获取板级配置文件中设置的中断号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irq = platform_get_irq(pdev, 0);
        if (master_drv_data->irq < 0) {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can't get IRQ for CSPI%d\n",
                master->bus_num);
            ret = -EINVAL;
            goto err1;
        }

        /* Register for SPI Interrupt */
        //注册中断函数mxc_spi_isr
        ret = request_irq(master_drv_data->irq, mxc_spi_isr,
                  0, "CSPI_IRQ", master_drv_data);
        if (ret != 0) {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request_irq failed for CSPI%d\n",
                master->bus_num);
            goto err1;
        }
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dev = &pdev->dev;
        /* Setup the DMA */
        //如果设置了dma,(这个在我的板级配置文件中未配置)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usedma = 0;
        res = platform_get_resource(pdev, IORESOURCE_DMA, 0);
        if (res) {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dma_tx_id = res->start;
    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dma_tx_id = res->start;
            if (pdev->dev.dma_mask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dev_warn(&pdev->dev, "no dma mask\n")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usedma = 1;
        }
        if (master_drv_data->usedma) {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dma_tx_ch =
                mxc_dma_request(master_drv_data->dma_tx_id, "mxc_spi");
            if (master_drv_data->dma_tx_ch < 0) {
                dev_info(&pdev->dev, "Can't allocate RX DMA ch\n");
    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usedma = 0;
                ret = -ENXIO;
                goto err_no_txdma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mxc_dma_callback_set(master_drv_data->dma_tx_ch,
                    mxc_spi_dma_tx_callback,
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*)master_drv_data);

            /* Allocate tmp_buf for tx_buf */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tmp_buf = kzalloc(SPI_BUFSIZ, GFP_KERNEL);
            if (master_drv_data->tmp_buf == NULL) {
                ret = -ENOMEM;
                goto err_tmp_buf_alloc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/* Setup any GPIO active */
        //配置SPI口IO,一般高级ARM芯片有多个SPI口,配置哪个由bus_num决定,bus_num是板级配置文件中设置
        gpio_spi_active(master->bus_num - 1);

        /* Enable the CSPI Clock, CSPI Module, set as a master */

        //i.mx536的SPI控制器的寄存器配置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ctrl_addr =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base +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->ctrl_reg_addr;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dma_addr =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base +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->dma_reg_addr;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stat_addr =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base +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->stat_reg_addr;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period_addr =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base +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->period_reg_addr;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test_addr =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base +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->test_reg_addr;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reset_addr =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base +
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->reset_reg_addr;
        //开启SPI时钟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clk = clk_get(&pdev->dev, "cspi_clk");
        clk_enable(master_drv_data->clk);
        //获取时钟频率
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spi_ipg_clk = clk_get_rate(master_drv_data->clk);

        __raw_writel(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->reset_start,
     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reset_addr);
        udelay(1);
        __raw_writel((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->spi_enable +
      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->master_enable),
     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base + MXC_CSPICTRL);
        __raw_writel(MXC_CSPIPERIOD_32KHZ, master_drv_data->period_addr);
        __raw_writel(0, MXC_CSPIINT + master_drv_data->ctrl_addr);

        if (master_drv_data->usedma) {
            /* Set water mark level to be the half of fifo_size in DMA */
            wml =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->fifo_size / 2;
            wml = wml << 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->tx_wml_shift;
            __raw_writel((__raw_readl(master_drv_data->dma_addr)
                    & ~master_drv_data->spi_ver_def->tx_wml_mask)
                    | wml,
                    master_drv_data->dma_addr);
        }
        /* Start the SPI Master Controller driver */
        //启动SPI控制器
        //最终调用spi_register_master来注册spi控制器
        ret = spi_bitbang_start(&master_drv_data->mxc_bitbang);

        if (ret != 0)
            goto err2;

        printk(KERN_INFO "CSPI: %s-%d probed\n", pdev->name, pdev->id);

    #ifdef CONFIG_SPI_MXC_TEST_LOOPBACK
        {
            int i;
            struct spi_board_info *bi = &loopback_info[0];
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ARRAY_SIZE(loopback_info); i++, bi++) {
                if (bi->bus_num != master->bus_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
                dev_info(&pdev->dev,
                     "registering loopback device '%s'\n",
                     bi->modalias);

                spi_new_device(master, bi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#endif
        clk_disable(master_drv_data->clk);
        return ret;

          err2:
        gpio_spi_inactive(master->bus_num - 1);
        clk_disable(master_drv_data->clk);
        clk_put(master_drv_data->clk);
        if (master_drv_data->usedma)
            kfree(master_drv_data->tmp_buf);
    err_tmp_buf_alloc:
        if (master_drv_data->usedma)
            mxc_dma_free(master_drv_data->dma_tx_ch);
    err_no_txdma:
        free_irq(master_drv_data->irq, master_drv_data);
          err1:
        //最终调用free函数,释放内存
        iounmap(master_drv_data->base);
        release_mem_region(pdev->resource[0].start,
                   pdev->resource[0].end - pdev->resource[0].start + 1);
          err:
        spi_master_put(master);
        kfree(master);
        platform_set_drvdata(pdev, NULL);
        return ret;
    }</pre>

    <pre></pre>
    <pre></pre>
    <pre></pre>

            <div style="padding-top:20px">
                版权声明:本文为博主原创**,未经博主允许不得转载。
    </pre>

网友A:
非常感谢你关于i.mx的经验分享 !

网友B:
//spi私有数据结构体,imx芯片独有,主要存储板级配置文件中设置的一些参数
        //个人觉得这个结构体有点多余,还没弄清楚原因?
        struct mxc_spi_master *mxc_platform_info;

靠这个来传输数据结构参数,怎么会多余呢?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