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请问牛桥和Nu-link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5-07-03):
真的不知道这两者的区别

网友A:
功能不一样吧,一个调试用的,一个是下载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功能不一样吧,一个调试用的,一个是下载器

谢谢你的热心回答

网友B:
两者都可以作为下载工具,一个具有调试功能,一个不具备调试。

网友C:
下载用都没有问题,一个调试用,一个专门下载

网友D:
看来大家都没有搞的十分清楚,好吧,科普一下。
下图所示的是牛桥。
它的功能:
1、它是一个USB转串口的工具,便于通过串口小助手等工具查看一些调试信息。
2、它可以通过Nu-Bridge配套的上位机软件实时监测SPI,I2C,PWM,ADC等数据、参数信息。
下图是Nu-Bridge配套的软件。
如果MCU有烧录好Bootloader代码,则可以使用ISP方式,通过UART对APROM里的Code进行更新。因此,Nu-Bridge是可以烧录Bin文件的,但是要注意前提。

再来看一下Nu-Link。
芯唐的Nu-Link共有三种型号,它们的区别下图有详细的说明。

网友E:
一个是dubug用的,一个是program用的

网友:
不管有没有区别,我现在是都搞到了。

网友F:
一个只能下载,一个还可以仿真。

网友:
牛桥。

它的功能:
1、它是一个USB转串口的工具,便于通过串口小助手等工具查看一些调试信息。
2、它可以通过Nu-Bridge配套的上位机软件实时监测SPI,I2C,PWM,ADC等数据、参数信息。
以前没见过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看来大家都没有搞的十分清楚,好吧,科普一下。
下图所示的是牛桥。

大神回答的很好

网友H:
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搞不懂,是很多

网友I(2017-09-02):
牛桥。

它的功能:
1、它是一个USB转串口的工具,便于通过串口小助手等工具查看一些调试信息。
2、它可以通过Nu-Bridge配套的上位机软件实时监测SPI,I2C,PWM,ADC等数据、参数信息。
以前没见过。

第一个功能能否详细描述一番, 初学,牛桥不会用。请教!

网友J(2023-05-17):
Nu_link是芯唐公司的仿真和烧录工具。

牛桥是芯唐公司做的USB转UART,SPI,I2C等的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