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I2C,对AT24C256,写入数据,没有应答信号的问题,高手请指教

楼主(2015-07-03):
我用新唐的M051,通过I2C功能对AT24C256这个EEPROM进行数据写入,但是在发送完从器件地址之后,就收不到AT24C256的应答信号,硬件检查过了,没有问题,程序是自带的实例程序,比较纠结,急~~~

网友A:
那有可能时序不对啊

网友B:
这个问题不好回答,有可能时序不对

网友C:
应该是时序不对,最后的办法就是用示波器测出波形,确认时序是否正确

网友D:
楼主有没有查时序的问题呢
感觉是时序的问题

网友E:
你弄错了,肯定不行,检查一下程序你是用硬件IIC还是软件模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