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分享与下载] i.mx536(cotex-a8核)的I2C驱动理解一(probe)

楼主(2015-07-03):
    //总得来说三个主要步骤
    //(1)映射虚拟内存,注册中断等
    //(2)填充结构体struct imx_i2c_struct
    //(3)调用i2c_register_adapter注册I2C设备
    static int __init i2c_imx_probe(struct platform_device *pdev)
    {
        //分析了几个驱动发现,平台驱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比如说在prode里一般都会定义
        //一个platform_data结构体,一个对应设备的结构体比如struct imx_i2c_struct
        struct imx_i2c_struct *i2c_imx;
        struct resource *res;
        struct imxi2c_platform_data *pdata;
        //__iomem表示指针是指向一个I/O的内存空间
        void __iomem *base;
        //resource_size_t = u32
        resource_size_t res_size;
        int irq;
        int ret;

        dev_dbg(&pdev->dev, "<%s>\n", __func__);
        //获取IO资源和中断资源
        res = platform_get_resource(pdev, IORESOURCE_MEM, 0);
        if (!res) {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can't get device resources\n");
            return -ENOENT;
        }
        //获取中断资源
        irq = platform_get_irq(pdev, 0);
        if (irq < 0) {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can't get irq number\n");
            return -ENOENT;
        }

        pdata = pdev->dev.platform_data;

        if (pdata && pdata->init) {
            ret = pdata->init(&pdev->dev);
            if (ret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ret;
        }

        res_size = resource_size(res);
        //检测该IO资源是否可用,若可用,并标志为已用
        if (!request_mem_region(res->start, res_size, DRIVER_NAME)) {
            ret = -EBUSY;
            goto fail0;
        }
        //映射物理地址到虚拟内存
        base = ioremap(res->start, res_size);
        if (!base) {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ioremap failed\n");
            ret = -EIO;
            goto fail1;
        }
        //给i2c_imx分配内存,并初始化为0
        i2c_imx = kzalloc(sizeof(struct imx_i2c_struct), GFP_KERNEL);
        if (!i2c_imx) {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can't allocate interface\n");
            ret = -ENOMEM;
            goto fail2;
        }

        //填充结构体i2c_imx
        strcpy(i2c_imx->adapter.name, pdev->name);
        //i2c_adapter,Linux的I2C驱动框架中的主要数据结构(i2c_driver、i2c_client、i2c_adapter和i2c_algorithm)之一出现了
        //对应于物理上的一个适配器
        i2c_imx->adapter.owner       = THIS_MODULE;
        //i2c_algorithm也出现了
        //i2c_algorithm主要提供通信的函数
        i2c_imx->adapter.algo        = &i2c_imx_algo;
        i2c_imx->adapter.dev.parent  = &pdev->dev;
        i2c_imx->adapter.nr      = pdev->id;
        i2c_imx->irq         = irq;
        i2c_imx->base            = base;
        i2c_imx->res         = res;

        /* Get I2C clock */
        //开启I2C时钟源
        i2c_imx->clk = clk_get(&pdev->dev, "i2c_clk");
        if (IS_ERR(i2c_imx->clk)) {
            ret = PTR_ERR(i2c_imx->clk);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can't get I2C clock\n");
            goto fail3;
        }

        /* Request IRQ */
        //注册中断函数i2c_imx_isr
        ret = request_irq(i2c_imx->irq, i2c_imx_isr, 0, pdev->name, i2c_imx);
        if (ret) {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can't claim irq %d\n", i2c_imx->irq);
            goto fail4;
        }

        /* Init queue */
        //初始化queue
        init_waitqueue_head(&i2c_imx->queue);

        /* Set up adapter data */
        //把I2C_imx保存到adapter中,最终可以调用i2c_get_adapdata获取
        i2c_set_adapdata(&i2c_imx->adapter, i2c_imx);

        /* Set up clock divider */
        //这个pdata->bitrate在板级配置文件中设置
        if (pdata && pdata->bitrate)
            i2c_imx_set_clk(i2c_imx, pdata->bitrate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i2c_imx_set_clk(i2c_imx, IMX_I2C_BIT_RATE);

        /* Set up chip registers to defaults */
        writeb(0, i2c_imx->base + IMX_I2C_I2CR);
        writeb(0, i2c_imx->base + IMX_I2C_I2SR);

        /* Add I2C adapter */
        //重要的函数来了,
        //i2c_add_numbered_adapter最终调用i2c_register_adapter添加I2C控制器
        ret = i2c_add_numbered_adapter(&i2c_imx->adapter);
        if (ret < 0) {
            dev_err(&pdev->dev, "registration failed\n");
            goto fail5;
        }

        /* Set up platform driver data */
        platform_set_drvdata(pdev, i2c_imx);
        //打印调试信息
        dev_dbg(&i2c_imx->adapter.dev, "claimed irq %d\n", i2c_imx->irq);
        dev_dbg(&i2c_imx->adapter.dev, "device resources from 0x%x to 0x%x\n",
            i2c_imx->res->start, i2c_imx->res->end);
        dev_dbg(&i2c_imx->adapter.dev, "allocated %d bytes at 0x%x \n",
            res_size, i2c_imx->res->start);
        dev_dbg(&i2c_imx->adapter.dev, "adapter name: "%s"\n",
            i2c_imx->adapter.name);
        dev_dbg(&i2c_imx->adapter.dev, "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\n");

        return 0;   /* Return OK */

    fail5:
        free_irq(i2c_imx->irq, i2c_imx);
    fail4:
        clk_put(i2c_imx->clk);
    fail3:
        kfree(i2c_imx);
    fail2:
        iounmap(base);
    fail1:
        release_mem_region(res->start, resource_size(res));
    fail0:
        if (pdata && pdata->exit)
            pdata->exit(&pdev->dev);
        return ret; /* Return error number */
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