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求推荐一款STM8低功耗系列带LCD和RTC的芯片

楼主(2015-07-03):
大家都在用STM的什么芯片   要求  低功耗、有LCD驱动、RTC时钟   资料要多  最好都有  寄存器版的历程
430就不用推荐了   这个价格有点高  也没用过 不熟悉。

网友A:
我也在找,看来看去低价的都不带LCD,带LCD的引脚稍微丰富,但我只用几个脚而已,准备用STM8L051直接驱动了,1/2,1/3偏压不是问题,不知道电池掉电的过程中影响有多大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在找,看来看去低价的都不带LCD,带LCD的引脚稍微丰富,但我只用几个脚而已,准备用STM8L051直接驱动了 ...

我最少要40个 IO口才可以

网友B:
stm8l15x系列,去官网选最好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最少要40个 IO口才可以

STM8L052吧,比L152少DAC和唯一I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