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c8051f310用中断方式对10路信号脉冲计数怎么实现

楼主(2015-07-03):
c8051f310用中断方式对10路信号脉冲计数怎么实现? 我想到用5个PCA捕捉/比较模块,还有2个外部中断,还有2个电压比较器,还可以用什么?

网友A:
定时器好像也可以的,没用过不知道怎么进中断。不过这么多脉冲,频率怎样,波形怎样,如果就几十K波形也好那干脆开一个定时器来扫好了

楼主:
有没有大神帮我解惑一下。。真心求教啊~~

网友A:
对了,记得定时器在计数器模式下翻到65536就进位,所以每次赋初值65535就可以来一次脉冲进一次中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器好像也可以的,没用过不知道怎么进中断。不过这么多脉冲,频率怎样,波形怎样,如果就几十K波形也好 ...

我用5个捕捉/比较模块,2个外部中断,2个电压比较器,分别对脉冲信号计数 这样做可以吗?

网友A:
理论上可以,不过那些功能用起来都是很费劲的。你需要对这么多路高速脉冲进行处理,做的啥高大上的设备呢,只怕那片子忙不过来哟

网友B:
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样的脉冲(频率最高多高,高低电平最小多少),如果是低频信号,直接定时扫描就可
高频就用PCA或计算器之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论上可以,不过那些功能用起来都是很费劲的。你需要对这么多路高速脉冲进行处理,做的啥高大上的设备呢, ...

一共5个芯片,每一个芯片对10路信号 然后还要求用5个芯片用SMBus总线控制。。。问过师兄 说很简单的东西。。我想可能是我没搞懂 所以不太理解

网友A:
很简单,不会是工业上用的计米器之类吧,你这一个项目几乎把那片子的所有功能都用上了。我还是和7楼的观点差不多,如果条件允许,用定时器扫要方便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简单,不会是工业上用的计米器之类吧,你这一个项目几乎把那片子的所有功能都用上了。我还是和7楼的观点 ...

外部脉冲信号也可以用定时器?  因为要求是用那些功能去计数 所以很头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样的脉冲(频率最高多高,高低电平最小多少),如果是低频信号,直接定时扫描就可
高频 ...

如果就要用PCA去实现呢? 用 边沿触发捕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样的脉冲(频率最高多高,高低电平最小多少),如果是低频信号,直接定时扫描就可
高频 ...

高低电平大约是100us 脉冲来的频率很低  脉冲信号是随机的 只要每个中断能够响应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简单,不会是工业上用的计米器之类吧,你这一个项目几乎把那片子的所有功能都用上了。我还是和7楼的观点 ...

脉冲信号会几个一起过来 只要能记录过来就可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就要用PCA去实现呢? 用 边沿触发捕捉

PCA第一次用需要各种设置,啥叉叉又叉叉,蛮费劲,不比你用定时器计数简单。波形好也就是7楼说的高低电平都足够宽,定时器扫你这10路脉冲几十KHZ随便能胜任

网友A:
100us,定时器扫真不是个事,所有的管脚都接上脉冲输入都来得及扫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0us,定时器扫真不是个事,所有的管脚都接上脉冲输入都来得及扫

对的,说是信号几天来一次,一次可能几个信号同时来。都是随机的。。那用电平触法是不是来不及呢

网友A:
定时器中断扫上升下降沿很简单的呀,你担心啥,怕单片机累着了还是太空闲

网友C:
有掉电保护吗?频率达到10k不丢脉冲信号计有点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器中断扫上升下降沿很简单的呀,你担心啥,怕单片机累着了还是太空闲 ...

多想一个方法嘛~那你知道HFBR-2412这个光纤接收器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想一个方法嘛~那你知道HFBR-2412这个光纤接收器吗?

没用过

网友D:
这个系列有更新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掉电保护吗?频率达到10k不丢脉冲信号计有点难

还没想到掉电保护。。。这个必须要的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系列有更新没。

什么系列?c8051f?

网友E:
定时器在计数满时中断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高低电平大约是100us 脉冲来的频率很低  脉冲信号是随机的 只要每个中断能够响应就可以  ...

这样的信号,310用定时扫描方式处理轻松得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