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使用的TI launchpad的板子,但是写的程序都没反应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7-03):
你板子上的跳线是怎盐连接的?
驱动安装成功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板子上的跳线是怎盐连接的?
驱动安装成功了吗

安装成功了的,跳线帽也接了的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安装成功了的,跳线帽也接了的~

开发环境是怎么配置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发环境是怎么配置的?

除了设置ICDI还要设置什么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发环境是怎么配置的?

自动复位也设置了的

网友A:
先找个官网例程运行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