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
浮点数转换成ASCII码

楼主(2015-07-03):
/*将浮点数处理为ASCII码
        6位有效数字,这里为了整齐 如:0.01234当作6位有效数字
*/
void float_TO_ascii(float a, uint8_t dat[10])
{

        if(1000<=a&&a<10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[0] = (int)a%10000/100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1] = (int)a%1000/10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2] = (int)a%100/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3] = (int)a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4] = 0x2e;
                dat[5] = (int)(a*1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6] = (int)(a*1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7]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[8]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[9]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100<=a&&a<1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[0] = (int)a%1000/10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1] = (int)a%100/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2] = (int)a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3] = 0x2e;
                dat[4] = (int)(a*1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5] = (int)(a*1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6] = (int)(a*1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7] = (int)(a*10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8]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[9]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10<=a&&a<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[0] = (int)a%100/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1] = (int)a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2] = 0x2e;
                dat[3] = (int)(a*1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4] = (int)(a*1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5] = (int)(a*1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6] = (int)(a*10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7] = (int)(a*100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8]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[9]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1<=a&&a<10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dat[0] = (int)a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1] = 0x2e;
                dat[2] = (int)(a*1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3] = (int)(a*1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4] = (int)(a*1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5] = (int)(a*10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6] = (int)(a*100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7]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[8]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[9]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0<=a&&a<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dat[0] =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1] = 0x2e;
                dat[2] = (int)(a*1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3] = (int)(a*1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4] = (int)(a*1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5] = (int)(a*10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6] = (int)(a*100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7]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[8]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[9]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-1<a&&a<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[0] = 0x2d;
                dat[1] =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2] = 0x2e ;
                dat[3] = (int)(-a*1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4] = (int)(-a*1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5] = (int)(-a*1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6] = (int)(-a*10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7] = (int)(-a*100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8]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[9]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-10<a&&a<=-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[0] = 0x2d;
                dat[1] = (int)(-a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2] = 0x2e ;
                dat[3] = (int)(-a*1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4] = (int)(-a*1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5] = (int)(-a*1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6] = (int)(-a*10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7] = (int)(-a*100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8]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[9]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-100<a&&a<=-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[0] = 0x2d;
                dat[1] = (int)(-a)%100/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2] = (int)(-a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3] = 0x2e ;
                dat[4] = (int)(-a*1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5] = (int)(-a*1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6] = (int)(-a*1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7] = (int)(-a*10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8]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[9]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-1000<a&&a<=-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[0] = 0x2d;
                dat[1] = (int)(-a)%1000/10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2] = (int)(-a)%100/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3] = (int)(-a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4] = 0x2e ;
                dat[5] = (int)(-a*1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6] = (int)(-a*1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7] = (int)(-a*10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8]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[8]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-10000<a&&a<=-1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[0] = 0x2d;
                dat[1] = (int)(-a)%10000/100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2] = (int)(-a)%1000/10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3] = (int)(-a)%100/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4] = (int)(-a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5] = 0x2e ;
                dat[6] = (int)(-a*1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7] = (int)(-a*100)%10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dat[8]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[9] = 0;

        }

}

有木有无聊的同学们,帮忙把空间复杂读缩小下,算法优化下:lol

网友A:
这也太复杂了吧。。。。

网友B:
我去,你想干什么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也太复杂了吧。。。。

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送串口而已:lol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送串口而已

我见过比较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共用体的方式来实现效果不错,但是这需要考虑的是同一系列的MCU是没问题,如果不同系列的控制器不知道行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