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新唐M45xx单片机里面的FPU如何使用?

楼主(2015-07-03):
新唐M45xx单片机里面的FPU如何使用?

网友A:
查看相关头文件,里面有详细的说明。

网友B:
楼主看看程序和datasheet吧,里面讲的很详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看看程序和datasheet吧,里面讲的很详细

DataSheet上面只说有这个功能,压根就没写怎么用啊?

网友C:
去看看CMSIS 里面的  DSO_LIB 文件夹。
LIB是ARM提供的, M0 M3 M4都适用。
好不好用就自己看了。

网友D:
由于新唐提供的芯片支持库中没有打开硬浮点运算,需手动设置集成开发环境,首先打开keil4,在菜单中选择file->Device Database…,打开器件数据库,选择NuMicro Cortex-M Database,点击OK,在弹出的的Database中找到开发板使用的芯片NUC472HI8AE,双击打开,在Options中第一行后面添加空格后输入FPU2,将这一行改为了CPU=IRAM(0x20000000-0x2000FFFF) IROM(0-0x7FFFF) CLOCK(50000000) CPUTYPE("Cortex-M4") FPU2,点击Updara后点击close即可。此处的更改对已建的工程无影响,只影响以后使用该芯片的工程。新建keil工程,此时在Project->Option for Target“PROJ”->Target->Float Point Hardware下拉框中会出现 “Use FPU”和“Not Used” 两种选项,此处选择”Use FPU”。集成开发环境的设置表示在编译程序时,将使用硬浮点运算指令代替软浮点库,减少了程序浮点运算时间。由于硬浮点运算指令需要使用CP10、CP11协寄存器,需使能CPACR寄存器的20-23位,此部分不需手动设置,新唐提供的库已在system_NUC472_442.c->SystemInit()设置。
/* FPU setting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f (__FPU_PRESENT == 1) && (__FPU_USED == 1)
    SCB->CPACR |= ((3UL << 10*2) |                 /* set CP10 Full Access */
                   (3UL << 11*2)  );               /* set CP11 Full Access */
#endif

以上是新唐NUC472打开keil4 IDE FPU功能,M45XX类似。

网友E:
去看库函数,有预编译定义的。

网友F:
楼主试了没,效果到底怎么样啊。

网友G:
一般头文件里面都会有详细介绍的

网友H:
库函数里面一般会有预编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试了没,效果到底怎么样啊。

最近在忙其它事情,还没来得及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去看库函数,有预编译定义的。

我写程序不习惯用库,都是自己配的寄存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由于新唐提供的芯片支持库中没有打开硬浮点运算,需手动设置集成开发环境,首先打开keil4,在菜单中选择fil ...

很详细,谢谢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去看看CMSIS 里面的  DSO_LIB 文件夹。
LIB是ARM提供的, M0 M3 M4都适用。
好不好用就自己看了。

谢谢:)

网友E:
去学一个外设的时候,都是先去下载这个芯片的头文件,对照着看看都有哪些操作。

网友:
调用相关的头文件里的库函数。

网友F:
这个系列还是很强悍的,我见有人做六轴飞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系列还是很强悍的,我见有人做六轴飞控。

Cortex-M4内核,肯定强悍哦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去学一个外设的时候,都是先去下载这个芯片的头文件,对照着看看都有哪些操作。 ...

我只有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,其他的我都没有,不习惯用库写程序,呵呵

网友:
我只会按照例子做个,让自己写,还真不会。

网友F:
是啊,非常的强悍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只有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,其他的我都没有,不习惯用库写程序,呵呵

那个要练习一下啊,以后外设丰富的受不了,你用寄存器就很容易出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