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: 10.00元(功能说明)
【7月话题】那些年,我们一起玩过(玩坏)的单片机

楼主(2015-07-03):
从菜鸟到大神的攻城狮成长之路上,谁还能没玩过几个单片机?

有了单片机的陪伴,一路上虽然寂寞但也不孤单~

作为你们最忠诚的伙伴,相信你们对它肯定有很深的感情~

不管是玩过的,或被你蹂躏坏的,那都是美好的回忆!

来吧,和我们一起分享那些年你曾玩过或玩坏的单片机吧!

晒一晒单片机本尊的靓照~如果还能分享用它做的项目那更是好极了!

在论坛任意板块发帖晒出你的单片机,标题、内容不限~

对于精彩的帖子,21ic将会大大的赏!有钱就是任性!

还在等神马~等你来分享和单片机那些难解的恩怨情仇~

网友精彩回帖:

网友A:
入门机型:TMP93CS41,TOSHIBA,资料只有英文版和日文版,TOSHIBA亚洲的啊腾正已给我说,搞TOSHIBA的都是高手,原来是被虐待出来的。
特点:
16位机;无片内程序存储器,必须外扩;Intel总线接口,0.5mm LQFP封装,资源一般,汇编指令位操作命令可带参数,比较方便;线性编址;TOSHIBA公司自己的C编译器;寄存器架构类似8086。

项目:
税控收款机(国家金税二期,举国默哀的项目),主控芯片。

虐狗指数:7000(满分10000)
虐狗原因:汇编指令集庞大;无片内程序存储器;无中文资料。
楼下继续

网友B:
最早当然是AT89S51,简单易学,但当时初次见面似乎也那么陌生,磨合了好长时间,后来飞思卡尔XS128,再到后来的STM32。学通一个,其他的相对用起来简单多啦!

网友A:
学校内用过的机型:AT90S8515(AVR)
使用项目:大学生电子设计赛
使用原因:跑得快,但是最后交付用的是Mega16

特点:比当时大部分单片机,确实跑得快,RAM大,但后来看资料AT90S8515的早期BUG之一是PC指针随机跑飞,立马泪奔。
虐狗指数:2000(满分10000)
虐狗原因:BUG比较多,但是总体来说,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。

网友C:
:lol,不错,又有活动了。

网友D:
参加比赛的第一个是STC89C52,循迹小车。

网友E:
我在玩51系列的

网友F:
那时候还小,被我瞎搞好几个

网友G:
51,飞思卡尔,430,STM32。刚学完51,就学16位的飞思卡尔,配置寄存器到吐。后来就习惯了。

网友A:
PIC16C62B

PIC早期产品,特点:OTP ROM,只能写1次,带有片外RC振荡器时钟模式,支持低功耗休眠唤醒(通过WDT,在当时功耗算低的了)
封装:SDIP、SSOP

点评:PIC发家的时间选得好,通过寄存器及RAM换页,FLASH换页,减小了内核尺寸,降低了成本,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,今天的硅片不值钱了,而换页的技术却一直“兼容”了下来,让你写程序的时候有种抓狂的感觉。

产品:智能IC卡燃气表

虐狗指数:6000(满分10000)
虐狗原因:OTP烧写,得找个FLASH的“兄弟”来调试,或者用仿真器;换页让人抓狂;片外RC使用元件多,频率误差大;ICD仿真器(包括ICD2)很容易死机。

后期PIC基本改为FLASH了,虐狗指数:5000
虐狗原因:去除OTP,其余同上。

PIC18系列:

虐狗指数:6000
虐狗原因:看人家的内核资料只要1个小时,看他的内核资料要1个月,为了“兼容“PIC16,穷其所能的玩技巧,什么地址映射之类的,让人摸不着北。

网友A:
SST89E52RD(51单片机)

SST公司的扩展性51单片机,内核跟51一样,加入了定时器阵列和ISP(通过串口),支持IAP。封装和传统51一样,BUG也比较少,总体评价还行。
虐狗指数:2000
虐狗原因:串口进ISP需要断电,上位机软件开启的时间要合适,可以锻炼手眼配合;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——停产了,停产了!!

网友H:
AT89C2051

这个芯片连我都快忘了,但这芯片当年比较红

网友I:
这是俺86年做的48系列单片机CPU仿真卡,用的是8749芯片,够古董的吧,可以算是8位机的老祖宗了,想当年还有更早的1位机和4位机.哈哈

86年,够老了,那时候还没我呢!
T叔 牛逼 我还在51阶段呢
紧外线擦除的,呵呵,够老的。俺没用过,只是刚接触单片机时见一师兄在用
看到那个窗口了没?不认识的就是新一代,认识的就老了。
NB!!

网友I:
那年头还没有电可擦EEPROM,只有紫外光可擦的EPROM,所以2716,2732,2764之类的存储芯片都有个石英玻璃窗,放在紫外灯下照十分钟可擦除.后来48系列单片机也弄了个窗口,内置2~4k可编程ROM,再也不用外挂程序ROM,成为真正的单片机,不过价格极贵,86年那会一颗8749单片机要价180元,那时每月工资才59元好伐.哈哈,好几年后才慢慢跌到50元.

网友J:
51入门,接下来是学了点stm32的寄存器方法(当然库函数的方法也能看懂一些),到现在的ARM9系列的S3C2440,虐心指数呈指数上升,特别是最后的这个S3C2440,前期的准备工作很多,还容易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I:
那年头还没有电可擦EEPROM,只有紫外光可擦的EPROM,所以2716,2732,2764之类的存储芯片都有个石英玻璃窗,放在 ...

原来单片机好高端^

网友L:
刚毕业一个多星期 还是老老实实练习51吧 公司做产品用的ATT7035系列 已经被我短路了10+块 自己在家玩STC 功能拓展不错

网友M:
第一款,8031,程序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写进去的。。。
一个按键(一个脉冲),把DIP开关的地址和数据写进去。。。错了一次,整个重来。。
买不到紫外线灯管,太阳光晒一天,还得是夏天。。几片EPROM一起晒····
后来地址改成自动递增的了,省了不少事情。

现在,汇编几乎一个都想不起来了,75 90 啥了的???模模糊糊记得点。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M:
第一款,8031,程序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写进去的。。。
一个按键(一个脉冲),把DIP开关的地址和数据写进去 ...

用机器码写程序?哈哈,不知该叫高手还是低手,83年俺玩8035单片机也是用机器码输入的,那时还没有编译器,电脑还末登台.

网友I:
引用 网友L:
刚毕业一个多星期 还是老老实实练习51吧 公司做产品用的ATT7035系列 已经被我短路了10+块 自己在家 ...

坏这么多芯片,老板知道吗?哈哈,

网友N:
引用 网友I:
这是俺86年做的48系列单片机CPU仿真卡,用的是8749芯片,够古董的吧,可以算是8位机的老祖宗了,想当年还有更早 ...

带天窗的8748和8749,俺还有好几块呢,以前学习机上用来当键盘扫描的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I:
用机器码写程序?哈哈,不知该叫高手还是低手,83年俺玩8035单片机也是用机器码输入的,那时还没有编译器,电 ...

那时候没环境啊。。。

网友O:
STC51市场占有率太大了,

网友I:
再来一帖猛料,见过这种背载式EPROM的单片机吗?十几年前俺从三星骗的样片.哈哈,一直舍不得用掉.

膜拜 我出生的时候 T叔就玩高科技了

网友K:
引用 网友I:
再来一帖猛料,见过这种背载式EPROM的单片机吗?十几年前俺从三星骗的样片.哈哈,一直舍不得用掉.

第一次见这种封装的。
这种封装有什么好处?

网友K:
引用 网友L:
刚毕业一个多星期 还是老老实实练习51吧 公司做产品用的ATT7035系列 已经被我短路了10+块 自己在家 ...

:lol那么好啊,坏了那么多都没人管,羡慕:lol

网友P:
引用 网友I:
这是俺86年做的48系列单片机CPU仿真卡,用的是8749芯片,够古董的吧,可以算是8位机的老祖宗了,想当年还有更早 ...

看完只有,只有一个字可以描述我的感觉“牛”!!!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K:
第一次见这种封装的。
这种封装有什么好处?

可以不用开发板,直接EEPROM全速仿真,只要在通用的EEPROM读写器上把程序写入27C256,就能调试CPU了.86年俺做了一块8048系列的EPROM仿真卡,就是这个方法,只不过EPROM是用了8243芯片扩展后外接的.
三星的这款背载EEPROM是直接植入在CPU封装里了.

网友K:
引用 网友I:
可以不用开发板,直接EEPROM全速仿真,只要在通用的EEPROM读写器上把程序写入27C256,就能调试CPU了.86年俺 ...

感谢t叔,长见识了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那么好啊,坏了那么多都没人管,羡慕

被上司说过好几次了 现在很少这种情况了

网友L:
引用 网友I:
坏这么多芯片,老板知道吗?哈哈,

小公司。。。。老板经常出差见不到 哈哈

网友Q:
中颖的4位单片机,纯汇编。麻烦需要时刻考虑地址跳转的问题。

网友R:
入门当数AT89S52了,后面是mega16,mega64, 新塘M0,M4的,小飞的RiotBoard
中间有玩过DS89C430,做个了编程器,死活不识别片子。。。

网友S:
很久很久以前,玩过DJS-040,这是国产的第一款单片机,仿日本芯片,因为工艺问题,把原先的单片分成了四片。
用于油压机程序控制。

网友T:
大学四每年只用过51和飞思卡尔16位,430和stm32都没接触过…………

网友U:
都是牛人啊,我这才开始stm32呢!

网友V:
最开始接触那就是STC12C89C52RC,因为进的学校实验室。有一套基础入门的学习资料,焊接、画板、制板、写代码、竞赛。还有学长老师带着,感觉轻松不少呀!

网友W:
stc89c52RC、 ATmega16、msp430、stm32,到现在的s3c2440.

网友X:
引用 网友I:
再来一帖猛料,见过这种背载式EPROM的单片机吗?十几年前俺从三星骗的样片.哈哈,一直舍不得用掉.

这么早就有PoP工艺的雏形了啊

网友I:
引用 网友X:
这么早就有PoP工艺的雏形了啊

其实这还不能算PoP叠层封装工艺
ROM封在内部的那叫嵌入式,象这种背载式的只能叫外挂式.尤如心脏起膊器,都是嵌入式的,缺点是撑不了多久,电用光了就得杀开来更换.啥时能无线充电就能免除杀西瓜之苦了.哈哈.
为啥不能外挂呢?主要是不能解决穿肉材料的排异性.什么时候这个问题解决了,那人类就有望在脑门上安个TF卡座,弄个64G内存卡玩玩,碰到老外自动哈罗应答,碰到小偷自动警笛轰鸣......吃饱饭泥就尽情地开拓思路,大胆想象吧,哈哈

网友Y:
INTEL貌似从4位机开始出名了,可惜无法膜拜了。只能请出——
INTEL 的单片机 MCS-48,51,96系列的部分代表。

MCS-48系列的经典8位单片机8748,带有EPROM,可惜当时木有设备,这个片子没有用成:

MCS-51系列,还是8位的,但功能比48强了不少,这2个片子是内带烧好的ROM,我们实际上都需要用另外外接的EPROM2716,2732烧写自己的程序:

MCS-96,这款16位单片机的代表8098,片内部是16位,外围接口是8位,当时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。程序还是写在外接的EPROM,96的外设资源比51丰富多了。图中这片是坏的,留着纪念的:

MCS系列的几本书,北航出的书较多,其中MCS-48算是国内单片机的第一本了吧,当时没买到,多年后别人送我一本当收藏(不在图上)

网友Z:
引用 网友G:
51,飞思卡尔,430,STM32。刚学完51,就学16位的飞思卡尔,配置寄存器到吐。后来就习惯了。 ...

我学的是飞思卡尔的XS128 做智能车的确实是寄存器配到吐;P

网友G:
引用 网友Z:
我学的是飞思卡尔的XS128 做智能车的确实是寄存器配到吐

MC9s12xs128,电磁组的。光电组的。熬夜调车也是一种快乐啊

网友AA:
正在耍51单片机。。。

网友AB:
引用 网友B:
最早当然是AT89S51,简单易学,但当时初次见面似乎也那么陌生,磨合了好长时间,后来飞思卡尔XS128,再到后 ...

经历基本相同,你肯定参加过飞思卡尔。同道中人

网友AB:
引用 网友I:
这是俺86年做的48系列单片机CPU仿真卡,用的是8749芯片,够古董的吧,可以算是8位机的老祖宗了,想当年还有更早 ...

真是老一代啊,致敬

网友AB:
帖子看到最后我也发表一下经历。先是51后来增强型的C8051IO能映射不同的功能。中间做过一个铁粉流量计。后来就是freescale的mc9s12xs128了因为中间接触过一段时间的avr的单片机配置寄存器也没感觉非常的困难。时钟还是值得一提的第一次接触锁相环。再后来还有K60但是cortex——M4的没做深入的了解只是运用库在让他运行。快毕业的时候学习STM32感觉还差的远。

网友AC:
intel
atmel
nxp(philips)
silabs
ti
st

网友AC:
给大家推荐
中高端51系列
cy7c68013A特点高速usb通信,出道早!
c8051f320/34资源丰富,比stm32f103出来早一两年!
cc2540f/2541f蓝牙,是ti的
cc系列出货较多的!

网友AD:
第一个烧坏的片子是因为自己的好奇,笔记本电源拔下后直接接在了单片机上,瞬间就烧了,速度之快都没来的及反应,那会还不懂开关电源

网友M:
引用 网友I:
再来一帖猛料,见过这种背载式EPROM的单片机吗?十几年前俺从三星骗的样片.哈哈,一直舍不得用掉.

这个真罕见。。。头一次见过。

网友AE:
刚开始学习以前老师傅的80C196的单片机,后来自己弄STC的51单片机玩。正式开始开发用的是MSP430F2和F5系列,然后是STM32F系列,再来就是飞思卡尔K系列,还有430铁电系列。

网友AF:
51、avr。430、stm32一路走来,前面的已经越来越模糊了

网友AG:
大学开始当然是51,就是练练手,之后就是AVR8位全系列,做了很多东西,再然后就是avr32位和STM32...
工作了就开始使用DSP,ADI的TS201和国产BWDSP100,军工领域。这两个的指令集都很庞大,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,但BWDSP100要强大很多,其实只要精通内核架构就很容易上手使用汇编语言编写算法和驱动。最要命的是这个芯片的PCB设计,729个管脚,资料上有很多说头,写的不全还得问厂家,改来改去,直到改吐为止
虐狗指数:9000(满分10000)
虐狗原因:汇编指令集庞大;PCB板设计恶心;资料写的不全;代数式汇编语言编写需要动脑领悟,自己总结技巧。

网友AH:
除了老T,其他都弱爆了.
咱最先玩的是Z80和6502
:lol

网友AI:
引用 网友I:
那年头还没有电可擦EEPROM,只有紫外光可擦的EPROM,所以2716,2732,2764之类的存储芯片都有个石英玻璃窗,放在 ...

:hug:

网友AJ:
T叔展示的紫外线擦除的片子有幸见过 确实好古老,但是里面的封装做的真心漂亮,很震撼的,记得里面有根金线,那个细啊!

网友AK:
你们说的那么高端,搞的我单片机好像没入门一样

网友AL(2015-08-02):
第一次当然是STC89C51了,大二的时候想学,拿实验室里上几届留下的开发板玩,第一次用觉得接5V电源数码管太暗了,果断上12V电源,果然很亮,然后就烧了,当时还想我擦,怎么灭了?再换快开发板试试;P

网友AM:
之前玩过51,很久没玩了,最近正在玩研究STM32F103ZET6。STM32这么难,现在寄存器操作和固件库操作把我玩晕了,反正就近被虐的不轻。

网友AN:
先是SST89E52RD,后来改用MSP430...现在被MSP430G2553的IIC时序虐着,谁敢信,只能读出一次数据。。。

网友AO:
STC89C52单片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