毕业设计想做个血压计,传感器弄好了,可该怎么校准啊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7-03):
可以用压力耦合气囊http://www.docin.com/p-15195536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压力耦合气囊http://www.docin.com/p-151955361.html

谢谢啊

网友A:
不客气。你最好查查国标或者行业标准,里面应该有比较详细的介绍。

网友A:
看看正规的血压计检定报告,里面也有方法介绍
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 ... vO8iJrefbHNMPqOw6eq

网友A:
国标好像是GB 3053-1993 血压计和血压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压力耦合气囊http://www.docin.com/p-151955361.html

不过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血压和ad数据之间的换算关系,不知道200mmHg对应为多少内码,就没办法标定,测不出血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过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血压和ad数据之间的换算关系,不知道200mmHg对应为多少内码,就没办法标定,测 ...

不可能啊。像在2楼那个链接**里介绍的,如果你有个已知气压的气囊,不就可以标定了吗?
或者是找个更精确的血压计,和你设计的这个血压计做对比标定,都可以的。

网友B:
如果你有标准压力表和压力发生装置,用dirtwillfly 版主的方法就可以了。
血压计压力传感器是差压传感器,有两个压力入口,有小嘴的为待测压力入口,另外的开口为参考压力入口,参考压力一般
和大气连通,实际结果是待测压力与大气压力之间的差值。差压测量时,参考端为大气压的情况简称为表压。

估计LZ学校没有标准 差压 压力表,也没有产生稳定压力的装置。
这两样,都可以用力学常识,加上下面材料获得:
1、蒸馏水,超市有。它的密度是确定的。
2、温度计,测量水温,因为蒸馏水密度与温度有关。一般测量气温即可代表水温。不要求很精密的话,温度可以不测量,估计一下也行。
3、透明塑料管,做成U型管,装入蒸馏水,可以得到想要的压力,这里是表压。U型管内径8mm以上,太细了在水柱之间容易形成气柱。可以买气动工具的气管,长度5米即可。一端接压力传感器小嘴,小嘴比较细,为了气密加一小段细一点的管子过渡一下或者其他方式。传感器压力参考端,让他与空气连通。固定好压力传感器,将气管弯成U型,固定在一根杆子上。从另一端加入蒸馏水,150mm汞柱相当于2039.2723mm水柱。要注意的是,传感器那里要保留一段气柱,不能让水进入传感器,通常气体传感器进水会损坏。
4、钢板尺或者钢卷尺,刻度最好到0.5mm。塑料尺精度差。用它测量U型管中两端水柱高差,即可计算出传感器入口的表压。如果精密计算,再测量一下传感器那里的气柱高度。精度取决于高度测量,容易做到0.05%的精度。这里要注意垂直测量,否则高度不准。计算方法用力学常识即可,LZ自己算吧。
水柱高度微调,可以滴一点水,也可以调整U型管两边高差,都可以。

网友C(2017-02-04)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有标准压力表和压力发生装置,用dirtwillfly 版主的方法就可以了。
血压计压力传感器是差压传感器, ...

可以用水银血压计校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