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关于STM32的中断向量表的重映射问题

楼主(2015-07-03):
           网上看了很多关于STM32的中断向量表的帖子,估计也就那几个帖子抄来抄去的。但是始终有个问题:为什么要对中断向量表进行重新映射?
           我看了宋岩的COREM3权威指南上讲“然而,为了动态重分发中断, CM3 允许向量表重定位——从其它地址处开始定位各异常向量。这些地址对应的区域可以是代码区,但也可以是 RAM 区。在 RAM区就可以修改向量的入口地址了。”。但是,感觉说了跟没说一样,没有回答问题的本质。
           我的疑惑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如果不重新映射的话,中断向量表的地址应该是这样的:0X0000 0000是SP;0X0000 0004是复位向量;0X0000 0008是NMI;后面按照中断编号的顺序依次按4递增。这样的话,不也能存得下中断向量表吗?反正存的是一些函数指针,占不了多少空间,干嘛还要重新映射到其他的地方呢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如果重新映射的话,中断向量表的入口地址就变成0x0800 0000了。但是一开始已经开辟的那部分空间(0x0000 0000......)存放的中断向量表不是就等于没用吗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好心人帮我解答下,在下不甚感激!

网友A:
为何要用这个呢,楼主是用的汇编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何要用这个呢,楼主是用的汇编吗?

”为什么要用这个呢?“,“这个”指的是?

网友B:
运行中修改中断向量

网友C:
在IAP中就需要进行中断向量表的重映射。
IAP由两部分组成:IAP程序(通过这段程序对用户程序进行升级)和用户程序,这两个程序有各自的中断向量表。一般IAP程序放在FLASH的起始地址,上电首首先执行。执行完后跳到用户程序。这个时候就需要对中断向量表进行重映射,告诉内核该从新的地址取中断向量的值了。否则,来了中断还是跳到到IAP程序的中断向量表中。

网友C:
ST有个关于Cortex-M内核的视频培训,里面有讲到这部分。
www.stmcu.com.cn中可以下载观看。

网友D(2017-10-13):
引用 网友C:
在IAP中就需要进行中断向量表的重映射。
IAP由两部分组成:IAP程序(通过这段程序对用户程序进行升级)和用 ...

懂了,需要修改中断服务函数。但为什么不直接改原地址内放的函数指针的值呢?这样不是也改了中断服务函数吗

网友E:
对中断向量编程属于比较高级的需求,在学习单片机时,可以先不求甚解,等你真正有需求了,你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功能了。

网友F:
这些不修改就可以用了。改的乱了,反而出问题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懂了,需要修改中断服务函数。但为什么不直接改原地址内放的函数指针的值呢?这样不是也改了中断服务函数 ...

为了速度啊。直接改寄存器跳转到指点位置执行会更快啊。不用经过跳转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