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f407 eth调试问题

楼主(2015-07-03):
使用的phy是LAN8710 MII接口 用的是原子的lwip例程代码 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MDC引脚没有波形  TxClk有波形 RxClk也有波形(波形质量很好)  接上网线ping不通  两个灯没有一个亮的

楼主:
自顶一下 求大神指教

网友A:
那还是问原子本人吧;

网友B:
PHY部分可以先不用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HY部分可以先不用管

额 什么意思呢?

网友B:
不要对phy进行初始化,仅初始化ma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要对phy进行初始化,仅初始化mac

这样也可以?可以ping通吗?我的这个网口的两盏灯都不亮

网友C:
TXCLK和RXCLK都是PHY发出来的,只要电源、时钟正常就有输出。
如果MDIO接口测试不到信号,说明软件没有操作PHY的寄存器。

网友C:
不要上来就ping,你得一步一步来。先把MDIO接口初始化好,然后通过MDIO接口能够读写PHY的寄存器,然后把PHY配置好,然后调试MAC是否能收、发包,这些都搞定后,再上IP协议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样也可以?可以ping通吗?我的这个网口的两盏灯都不亮

那可能phy就没有正常工作,检查电路原理先

网友D(2015-08-30):
我是对MAC初始化就有问题,直接死循环在了while(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() == SET);        不知道有没有遇见过的帮忙指导一下。

网友E:
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卡在while(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() == SET);死循环,PHY芯片是RTL8221DN,MII_TX_CLK没有时钟信号,MII_RX_CLK有时钟信号

网友F(2015-10-30):
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?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(2017-06-09):
今天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看了些网友说的,MCO有没有输出。我用的芯片DM9161,而芯片是DP83848,就没有问题。我重新修改驱动文件,发现GPIO_ETH_MediaInterfaceConfig(GPIO_ETH_MediaInterface_RMII);  在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ETH_MAC | RCC_AHB1Periph_ETH_MAC_Tx |RCC_AHB1Periph_ETH_MAC_Rx, ENABLE); 之前进行初始化,导致没有配置成功。还有DM9161,MAC,需要ETH_InitStructure.ETH_AutoNegotiation = ETH_AutoNegotiation_Disable;
        ETH_InitStructure.ETH_Speed = ETH_Speed_100M;
        ETH_InitStructure.ETH_Mode = ETH_Mode_FullDuplex;这样设置,不能自适应方式。才能成功。希望后面的同学,看了此贴绕过这个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