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KE06 ICS_Trim()问题

楼主(2015-07-03):
在用到KE06的官方库函数时在ICS中有几个问题:
void ICS_Trim(uint16_t u16TrimValue)
{
   ICS->C3 =  (uint8_t) u16TrimValue;        //0x58 赋值给C3表示什么,一般不都是0x90赋值给C3吗
   ICS->C4 = (ICS->C4 & ~(ICS_C4_SCFTRIM_MASK)) | ((u16TrimValue>>8) & 0x01);
   //C4置1表示SCFTRIM加长周期,那么0x58>>8表示什么?
   while(!(ICS->S & ICS_S_LOCK_MASK));
}
请各大神指点啊~~感谢~~

网友A:
应该不是那个移动8吧。。

网友B:
发帖有奖,打赏1元,欢迎常来21ic发帖提问哟!

网友C:
楼主你好!trim的值根据不同的芯片是不一样的。
如果要实现内部时钟的trim,那么每个芯片都是不一样的,这个trim值需要结合相应的工具的出来,具体trim值的获得,请查看我们的一篇经验分享:
使用CodeWarrior10.5软件的PE工具trim芯片内部慢速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