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是白痴软件么?元件自动编号居然能重复?

楼主(2015-07-03):
altium是白痴软件么?元件自动编号居然能重复?

网友A:
哪个版本? 还没遇到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个版本? 还没遇到过

ad9

网友B:
出现几个重复的,不应该啊

网友C:
**的,你还想怎样呢。

网友D:
**的也不会弄出重复的,是你手动写入的重复编号吧,自动编号不会重复的,手动编号重复的,也会有规则检查报错,楼主没注意到而已。

网友E:
没有用对吧

网友F:
是你的元件的ID有重复的,可能是因为复制原因造成的 所以在自动编号之前最好全部复位一下ID

网友G:
**版的吧。我们用的正版都到AD15了都没出现LZ的问题啊。

网友G:
看没看你的设置有没有问题啊。

网友H:
看来大家意见比较统一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**版的吧。我们用的正版都到AD15了都没出现LZ的问题啊。

好羡慕用正版的,和谐版一万年了

楼主(2015-08-20):
引用 网友D:
**的也不会弄出重复的,是你手动写入的重复编号吧,自动编号不会重复的,手动编号重复的,也会有规则检查 ...

unique id重复了(如网友所说 ,应该是元件是复制的缘故),reset unique id后 对应上了(但是sch pcb的对应关系全乱了。。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