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求助!STM32F103能正常下载程序,但不能运行。

楼主(2015-07-03):
OSC用的是8M无源晶振,负载22p电容,1M电阻,用示波器能测出晶振频率为8M。
OSC32接的10p负载电容,用示波器测不出波形。
电源3.25V。
现在可以通过J-LINK下载程序,但是却无法运行。把相同的程序下载到ST官方板上能正常运行。
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?
求助~~

网友A:
看下复位,晶振等是否正常;

网友B:
无法运行?是直接跑飞的,还是什么状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看下复位,晶振等是否正常;

你好,8M晶振是正常的。
复位信号怎么看是否正常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无法运行?是直接跑飞的,还是什么状况

你好,应该不是跑飞了。因为下载到ST官方板上是能正常运行的。

网友D:
OSC32 的电容是太大了, 减半吧.
我怀疑楼主也不知道程序有没有运行, 反正只是现象正常的功能没有出来吧
这可能是你的软件居于 RTC 或者跟 OSC32 振荡有关的部分在等待 OSC32 的起振吧
用调试器跟踪一下试试.

网友E:
st板子上用的也是外部8M晶振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8M晶振是正常的。
复位信号怎么看是否正常?

看高低电平啊;

接个仿真器,仿真下就知道了;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OSC32 的电容是太大了, 减半吧.
我怀疑楼主也不知道程序有没有运行, 反正只是现象正常的功能没有出来吧
这 ...

确实如你所说,我也不知道程序有没有在跑,只知道现在不正常。那么我怎么知道程序有没有跑呢?
OSC32我试过换10p的,没有效果。其他容值的暂时还没试。
另外,调试跟踪器是什么?新人,很多不懂。
还有,会不会跟PCB板的设计有关系呢?原理图和参数跟官方板是一样的,如果找不出问题我打算重做PCB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看高低电平啊;

接个仿真器,仿真下就知道了;

如果是看高低电平的话,复位信号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st板子上用的也是外部8M晶振?

是的,我的ST板是电机控制套件xxx0221(型号忘记了……)

网友F:
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。。。

网友C:
呃。。问题解决了
摆了个大乌龙,我是用IO口高低电平转换来测试板子行不行的。
刚好用的那个端口的芯片PIN脚翘了起来导致没有焊好,所以测波形没测出来
谢谢大家了

网友G(2017-04-12):
今天我也遇到了,问题也找到了,已经解决了。症状:下载程序正常,cpu无**常启动,晶振也正常。导致的原因:mcu启动引脚的下拉电阻没有接地,在铺铜的时候导致死铜啦。解决办法:飞线接地一切正常了。感谢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今天我也遇到了,问题也找到了,已经解决了。症状:下载程序正常,cpu无**常启动,晶振也正常。导致的原因 ...

请问你是哪个引脚没有接地,导致程序不能运行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请问你是哪个引脚没有接地,导致程序不能运行

毫无疑问,boot0

网友H:
原来如此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