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
STM32L051可以向内部FLASH一次写入16-bit的数据吗?

楼主(2015-07-03):
如题。能否在一个32位地址开始连续写入若干个16位的数据。
void FlashHalfWord16Prog(uint32_t flash_addr, uint16_t data)
{
  /* (1) Perform the data write (32-bit word) at the desired address */
  /* (2) Wait until the BSY bit is reset in the FLASH_SR register */
  /* (3) Check the EOP flag in the FLASH_SR register */
  /* (4) clear it by software by writing it at 1 */
  *(__IO uint32_t*)(flash_addr) = data; /* (1) */
  while ((FLASH->SR & FLASH_SR_BSY) != 0) /* (2) */
  {
    /* For robust implementation, add here time-out management */
  }
  if ((FLASH->SR & FLASH_SR_EOP) != 0)  /* (3) */
  {
    FLASH->SR |= FLASH_SR_EOP; /* (4) */
  }
}

网友A:
自己写段函数,地址累加,写数据就可以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写段函数,地址累加,写数据就可以了;

因为我们的数据是16-bit的(共16384个数据),想存入到内部flash的固定地址中。
但是我看STM32L051的手册中提及了写入只能按32-bit写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每次必须先将2个数据合并(通过左移)。再写入。
而且我也写了一段函数试验了一下。看是否可以写入16-bit数据。
第一次写入: 地址0x0800fff0, 数据0x1234;
第二次写入: 地址0x0800fff2, 数据0x1234;
执行后,第一次正常。在相应地址空间可以看到数据,执行第二次时,进入hardfault.
相反,我将第二次写入改成: 地址0x0800fff4, 执行时写入正常,可以看到相应数据。
所以,我就以此来判断每次地址累加必须为32-bit数据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因为我们的数据是16-bit的(共16384个数据),想存入到内部flash的固定地址中。
但是我看STM32L051的手册 ...

如果你的数据地址是连续的  直接按照页写的方式就行了  数据区域就是个字节流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的数据地址是连续的  直接按照页写的方式就行了  数据区域就是个字节流嘛 ...

是连续的。
换句话说,我就是想在从地址空间中划出一块地址,分别存放从0到16383数据(32k byte)。现在就是在想地址累加是+2还是+4啊?
我还得再写段函数试验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连续的。
换句话说,我就是想在从地址空间中划出一块地址,分别存放从0到16383数据(32k byte)。现在 ...

这个st应该提供了库函数的。。。如果是自己写闪存编程函数集,按你说就是可以按字编程,当然是地址+4了

网友C:
按照手册,确实不能一次写16位。我还以为和F1系列一样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按照手册,确实不能一次写16位。我还以为和F1系列一样呢。

是的。我已经用代码测试过了。不能写入16位,地址必须按32位累加。

网友D:
手册里写的只能按word或者half-page进行写操作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手册里写的只能按word或者half-page进行写操作呢。

是的。已经测试i过了。

网友E(2015-10-28):
Read interface organized by word, half-word or byte in every area
• Programming in the Flash memory performed by word or half-page
• Programming in the Option bytes area performed by word
• Programming in the data EEPROM performed by word, half-word or byte
• Erase operation performed by page (in Flash memory, data EEPROM and Option
bytes)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Read interface organized by word, half-word or byte in every area
• Programming in the Flash memory ...

已经解决了。写入必须32bit。可以读取16bit.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。写入必须32bit。可以读取16bit.
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本来以为可以8位16位都可以操作呢,捣鼓了一天,差点儿哭了

网友:
应该不能写入16位,地址是按32位累加的

网友F(2016-04-13):
手册不都写了,写必须字,读 字节、半字、字都支持。

网友G(2016-09-02):
擦除有没有page以外的方法啊?比如word half_word byt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