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电路该怎么理解

楼主(2015-07-03):
这是个自举电路,按照百度百科上的说法是起到升压的目的。但是我有个疑问,当方波信号为0伏时电容下端的电压也应该是0伏,而电容上端为12伏,此时电容两极电荷应该不守恒,既电容下端的负电荷要少于上端的正电荷处于缺电荷的状态,当方波信号为3伏时,补充了一些电荷,但电容两端仍没有达到电荷平衡,电容上端应该还是12伏啊?

网友A:
这个要看电容充电时间和vin波形周期的关系

网友B:
电容充电时间和vin波形周期

网友C:
你不是单周期方波,而且上电后,电容就充了近12v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