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MOS管烧坏的问题

楼主(2015-07-03):
我搞了个MOS管开关电路,如下图:

P1是三排针,正常情况下,P11和2短接灯灭,2和3短接灯亮。
我焊的时候,冒了一缕青烟,管子烧了。
可是很奇怪,P1的1和2短接灯亮,2和3短接灯灭。
我搞不懂了,管子怎么坏的呢?
短路了,灯就不会亮;断路了,灯也不会亮,或者很暗。
会不会MOS管的1和3通,和2断开。
好像能解释通。
高手解释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唯一可能冒烟的通路:P1的1-2---MOS的栅极----MOS的源极

网友B:
门极与漏极短路。

网友:
没有必要用mos容易坏不说,还有就是价格高,批量生产成本和废品率都是问题。

网友C:
AO3402是低压n-mos,管脚排列一般是1G,2D,3S,不知道你的管脚接对了没有,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管脚是对的。

网友C:
电路出现各种怪问题,要结合测量分析就简单多了,你先拆掉1M电阻,这样MOSFET就可以直接测量了,用一个9v电池接在GS之间,不用加其他电源,万用表直接测量DG的电阻,应该很小,如果MOSFET是好的,电池撤掉后会保持导通。用导线把GS短路,MOSFET才可以恢复到断开。功率MOSFET的DS之间有个反向二极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