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烈火版主关于微四轴的小问题

楼主(2015-07-03):
烈火版主 ,你好!
   请问一下为什么你的烈火微四轴上面有一个稳压芯片对MPU6050单独供电?和主控STM32共用一个稳压芯片会怎么样?微四轴用气压计怎么样?我担心浆转动引起的气流去气压计的影响很大,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用气压计的尝试?
最后讨教一下画微四轴PCB时需要注意的事项!!
  希望烈火版主能抽空解答一下小弟我!!!:lol

网友A:
单独供电;

说明对电源要求比较高;

网友A:
电源不稳定读的数据会不稳定;
共用一个电源,受负载多少有点影响的;

网友B:
楼上版主给你回答了,加气压计可以,但是要加海绵盖住做气压缓冲。板子电机线和电源线尽量粗,注意一下布局。

网友C:
气压计装在板的下部,不知会不会减少气流的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