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电路] 关于PROTELL DXP 电路元器件布局的问题???

楼主(2015-07-03):
请问大师傅们PROTELL  DXP 这个软件中 。PCB 编缉器中元器件能顺时针旋转啊。

楼主:
插图中元器件封装上下两排引脚能否上下对调啊,我用的是PROTELL  DXP  没有发现,此软件中,有上下,左右对调的功能,快捷键也没有啊

网友A:
上下对调,最好重新做封装;

旋转90度,按空格键;

楼主(2015-10-15):
问题已经解决了。谢谢各位大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