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一个脉冲处理前级电路

楼主(2015-07-03):
本电路是用来处理输入到单片机引脚的脉冲处理电路。这是我经常用到的电路,现在分享给大家,实践证明的电路,不用怀疑,适合就拿去用吧。

我的应用场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,这个电路是我用来接收汽车发动机车速或者转速信号的,市场上的汽车转速或者车速信号大致有两种,一种是正弦波信号,一种是方波信号,一般的方波信号都是低电平为0V,高电平为5V的。

这里的电路就是用来处理上一段讲的方波信号的。

疑问:5V的方波信号为什么不直接接给单片机引脚?

答:这个电路主要是为了抗干扰的。

LM358电路是一个典型的单电源放大电路。R3、R4把5V分压成2.5V,只要是小于2.5V的杂波,都通过不了放大器。瞬间就把小于2.5V的干扰信号给灭掉了,不信你可以试试小于2.5V的方波信号,都通过不了。

7414是一个施密特反相器,高低电平都有阀值,同样可以很好的滤除杂波。

如果还有高频干扰,可以在信号输入口加一个0.1微法的电容,不过加了0.1微法的电容之后,只能通过小于1K的信号,如果你的信号可能大于1K,可以接个0.01微法的电容。

有不对的地方,欢迎指正,虚心接受!

网友A:
LZ同行,做教仪?

网友B:
用LMV358,轨到轨输出,后面7414换555也可以,358输出接555的2,6脚,555的3脚输出,小于1.7v输出1,大于3.3v输出0,中间干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LMV358,轨到轨输出,后面7414换555也可以,358输出接555的2,6脚,555的3脚输出,小于1.7v输出1,大于3.3v ...

:handshake同行,交个朋友吧。

网友C:
这个到10khz试过么?我用358出来的波形很难看,难看到我都懒得继续试下去.

网友D:
信号缓冲用运放,一方面成本高,另外工作频率有限,沿特性不好。就楼主的应用而言,施密特门显然是更好的选择。

网友E(2015-08-08):
这不就是个电压比较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