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的穿透电流

楼主(2015-07-04):
三极管的穿透电流是在基极悬空时才会出现的吗?
将基极下拉是否就没有了?

网友A:
要看下拉到多少,如果基极接地,发射极就没有穿透电流了,一点都没有了,集电极还有,

网友B:
http://www.docin.com/p-286059929.html

网友C:
这样学习是不行的
穿透电流,符号是什么,怎么测的?
PN结反向漏电流是什么?
3极管怎么样实现放大?
它们之间在电路中是怎样关系?
你在哪儿认识“穿透电流”的,它上面怎么说的?

这些若不能串在一起来学习理解掌握,改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样学习是不行的
穿透电流,符号是什么,怎么测的?
PN结反向漏电流是什么?

说话不用这么打击人吧?
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工艺员,平时管产线的,有兴趣有空时学一下电子。
又不是想做什么大工程师或科学家。
基础很差我是承认的。
看你这么说都没心情了。
@Lgz2006

最近生产的一批三极管控制led,出现了没有驱动都发光的情况,将三极管基极下拉就正常了,才跑来这里问问,待会贴上电路

网友D:
估计是CE搞反了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说话不用这么打击人吧?
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工艺员,平时管产线的,有兴趣有空时学一下电子。
又不是想做什 ...

我不想伤害人
既是工艺员,那就理当不那么清楚
但你把前面我说的一层一层串起来自学就好了——它不是什么高级东西,只是电路基础而已

你们产品的情况,85%可能是电路设计缺陷——正常设计照例会有一个下拉电阻

网友E:
常常在e极接电阻到地(要兼顾负载电流),配合下拉电阻使用。

网友F:
楼主所说“最近生产的一批三极管控制led,出现了没有驱动都发光的情况,将三极管基极下拉就正常了”,这个产品显然是设计水平不够正规——甚至可以说是外行设计的。

7楼Lgz2006所说完全正确:这是很基础的内容。既然是基础内容,就需要扎实,而且需要循序渐进,需要各方面知识的联系。零敲碎打地学习,事倍功半。

楼主:
如图所示,客户过来加了红圈那个电阻就正常了,
之前搞错了,以为加下拉

基极接的是sink口,就是开漏的吧?

网友C:
这个电阻其作用就是“下拉”!
上或下是有特别说法的,而不是直观的上下
你的客户技术比你们上啊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如图所示,客户过来加了红圈那个电阻就正常了,
之前搞错了,以为加下拉

LED失控,主要原因可能并不是图中分立PNP管的穿透电流,更大的可能是SINK端(据你所说是个芯片的开漏(如果是双极型工艺应该是开集)输出)内部管子的“穿透电流”。
从芯片外部看,表现为该引脚“漏电”,不能彻底关断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如图所示,客户过来加了红圈那个电阻就正常了,
之前搞错了,以为加下拉

你们客户的作法完全正确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LED失控,主要原因可能并不是图中分立PNP管的穿透电流,更大的可能是SINK端(据你所说是个芯片的开漏(如果 ...

chang老师分析的真好

无论从哪儿说起,凡是直接围绕Iceo给出的“答案”,都将引楼主入误区走歧途

以微安计的穿透电流不可能点亮LED,而开漏开集芯片电路的漏电流却更容易被忽视

以此电阻为主题的帖子在本坛已有100个了。"一个值足够小的电阻,并联于开关管b-e两极"的电路技术,老早就被人们认识应用,现今可以说已成为标准电路设计了

网友G:
OC(或OD)输出,接上拉电阻是个最基本的常识

网友E:
以前制作工艺差,穿透电流普遍很大,就有人给了附件电路。

网友H:
我*,看见标题我赶紧进来学习一下。

网友F:
再多说一点。
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电阻(简单地说应该是发射结并联电阻)这种方法很有效,以至于成为常规方法,归根结底是由于发射结电压电流之间关系的非线性。
这很难计算,太麻烦,但从三极管输入特性曲线上看则是非常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