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烧录之后有用吗

楼主(2015-07-04):
如果ICE66没有连仿真板与IDE66生成的OBJ文件有效吗

网友A:
只要你的程序代码通过验证沒问题,你的OBJ就是有效的。

楼主:
程序代码已经通过验证了

楼主:
生成的OBJ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之后是乱码

网友B:
乱码是有效的吗?

网友C:
OBJ是二进制目标文件  里面应该是二进制数吧?

网友D:
应该用ue打开才是二进制码

楼主:
嗯,多谢,结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