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sh79F6431可以用串口直接下载程序吗?

楼主(2015-07-04):
sh79F6431可以用串口直接下载程序吗?

网友A:
嗯,需要自己写一个ISP程序和上位机程序

楼主:
哦,多谢大家

网友B:
SH79F166掉电模式会影响时间精度吗

网友B:
当用32768Hz晶振做时钟时候,定时器3定时1秒钟,每次进入掉电模式,1秒钟到时唤醒CPU,每次都会经过预热计时,请问这段时间的预热计时会影响定时时间的精度吗

网友C:
这个会累计吧

网友B:
是啊,比如用定时器3做时钟,每次唤醒都经过预热计时,经过几天后是否会累计出很大的误差?

楼主:
定时3的时钟源是32768HZ,不会影响的。

网友B:
那只用一个32768HZ晶振的时候,只能进入空闲模式,空闲模式唤醒时候的预热会影响定时精度吗?

网友D:
不会的,不会影响的。

网友A:
166上电狗就自己跑!哎呀,真是的

网友B:
嗯,知道了,多谢

网友E:
不会的~亲

网友F(2017-03-29):
你好!可以给我一份如何用串口下载的实例么  我使用串口总是提示通讯连接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