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5/205上关于USB HOST管脚接法的区别

楼主(2015-07-04):
看文档STM32F105上有管脚:OTG_FS_SOF、OTG_FS_VBUS、OTG_FS_ID、OTG_FS_DM、OTG_FS_DP,
而STM32F205没有定义OTG_FS_VBUS;
请问,作为HOST到底要接那些管脚,目前只接了OTG_FS_DM、OTG_FS_DP,识别读写U盘测试不是很稳定。

网友A:
F205和F105上的USB IP模块是一个,引脚定义当然也是一样的。

作为USB主机,必连的是DM和DP两个数据线,共地线就不说了。

不做HNP、SRP这些协议操作,ID线和Vbus线都可以不连。

你目前的“识别读写U盘测试不是很稳定”,怎么个不稳定法?有的U盘操作ok,有的不ok;还是同一个U盘,有时候ok,又是不ok;不ok的话,又是哪能个不ok法?

网友B:
香主正解。。

网友C(2017-08-12):
引用 网友A:
F205和F105上的USB IP模块是一个,引脚定义当然也是一样的。

作为USB主机,必连的是DM和DP两个数据线,共 ...

你好:看到好几次你有关USB的回帖,请教个问题,我用STM32F105设置成USB host,电路上直接接了+5V,GND,DP和DM,现在插拔U盘不进中断,只是在HOST_IDLE处循环,这个问题找的话从哪里下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