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不能充电

楼主(2015-07-04):
最近在开发一个手持机设备,电源路径管理我们选择的是BQ24070,做为电池充电供电路径的电源管理,ARM9内核是1.2V,外围设备是3.3V。
目前,搭电路调试,发现一个问题。

现象描述如下:
我外面用了一块普通手机锂电池实验,发现如果不接电池而接外部供电,BQ24070能顺利转出4.4V到OUT管脚;直接接有电量的电池不接外部供电,也能顺利转出4.4V到OUT管脚;现在如果接外部电源让BQ24070给电池充电,发现不能实现充电,但可以有OUT4.4V输出

网友A:
PG脚的状态呢

楼主:
PG脚的状态是电源良好

楼主:
STAT1和STAT2都是OFF

网友B:
充电电流多大啊

楼主:
充电电流约5uA------这个极小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
网友C:
还有其他情况吗?

楼主:
电池始终充不上电

网友D:
怀疑是timer fault

网友D:
将VREF与TMR短接看看吧

楼主:
不能充电。

网友E:
进入SLEEP状态了?

楼主:
不是,因为我外部供电比电池电压高。

楼主:
我的TS管脚是直接接锂电池的正负极中间那个脚,我认为那是做温度检测用的。。。。。不知道对不对。。。。

网友F:
TS 应该是温度检测引脚!!!你是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吧??好好看看datasheet和TI的evm的文档!!!

网友A:
你可以先看看TS引脚的电压是多少v?

网友A:
需要保证在0.5v到2.5v之间,芯片才能正常工作,最好是你能提供发原理图看一下。

网友G:
在TS端接10K电阻到地禁止温度检测。

楼主:
好,我试试, 多谢啦啊

网友H:
芯片使用的不正确吧   建议仔细看看技术手册  呵呵

网友I:
看下跟电池连接处有没有保护电路,并且看下该电路对电池充放电的影响的

网友G:
建议楼主找找看你使用的片子的技术手册   仔细阅读一下  看看是否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 直接套用片子  一般问题不是很大   呵呵

网友J:
BQ24070我焊过,不好焊啊,楼主是用的什么方法,焊的没问题吧

网友K:
测试一下有电流电压输出吗

网友L:
应该没有太复杂的问题在里面. 要实现充电, IC 内部有个电池充电允许信号来驱动的.
而这个信号收输入电压, 电池电压,电流, 过热等信号控制, 还有那个 DPPM 信号.

网友J:
理论上输出应该是多大的电流

网友K:
是不是输出电流小啊

网友M:
这个还是先查看下资料的吧。

网友N(2017-03-29):
楼主解决了么?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。求解

网友:
这个使用USB充电呢?

网友:
电池管理芯片可以换其他的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