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FET不均压

楼主(2015-07-04):
逆变器实验时,两个MOSFET串联,管子都截止,测试两个管子上的电压情况,发现他们不均压,而且电压一直在变化,请高手帮忙。

网友:
惟有就是每个MOSFET都并联电阻

并联电容都不可以

楼主:
大神,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,另外一个桥臂没有这个现象。还有并联电阻会对逆变桥造成什么影响呢,求教了,谢谢

网友A:
MOSFET串联,是怎么个连法?贴个图看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SFET串联,是怎么个连法?贴个图看看?

单相全桥逆变,如下图所示

网友A:
截止时不均压没有影响的吧
它们的输出是低阻抗的 泄漏电流的影响可以忽略

网友B:
管子都截止,测试两个管子上的电压?

什么意思?

网友C:
不均压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D:
不用理会这个“不均压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均压是什么意思呢?

两个管子截止时,两个管子的Vds应该均分母线电压,而且应该为一个较为稳定的量,而现在测试,它是一个变化的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用理会这个“不均压”

为什么呢,不会有不良影响吗

网友E:
这个应该是由于MOS  Idds, 就是零门极电压时漏极的电流不均衡造成的

这种情况一般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均压电路

不明白你测试时一直在变化,可能跟你的测试方法有关

网友F:
截止时候是高阻抗的东西,没办法均压的吧,除非你分别并个电阻上去。只是,有意义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应该是由于MOS  Idds, 就是零门极电压时漏极的电流不均衡造成的

这种情况一般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均压 ...

用的差分探头测试的

网友:
真的奇怪

一个全桥 ,中间使用几乎0欧姆的铜线连接在一起

一个桥臂均压,另外一个桥臂不均压

肯定是楼主的测量有问题